[工仪] 买的新手电 掉地上不亮 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9-06-11):
买的新手电 掉地上不亮 请高手指点一下

灯珠是好的  开关也是好的 故障在板子上

加4.2V电  灯头供电只有0.3V

网友A:
驱动背面有无电感?摔落可能会导致元件虚焊,有万用表测一下开关这

网友:
12个T6  也太猛了吧,散热够吗?全开就是钛合金眼都会瞎了。。。。。。。。。。。。。。。

网友:
乖乖隆滴咚,这得有多亮!12个T6灯珠。

话说就这几个元件,好查的吧?!

网友B:
电路板的背面图片,贴上来看下。
我来帮你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玩意儿多少钱呀?这散热够吗?

网友:
先把背面所有的元件补焊一下?

网友:
拿放大镜,仔细检查板子,重点是元件管脚。

网友C:
上可调电源看一下电流,看看是不是摔的有短路或者开路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背面有无电感?摔落可能会导致元件虚焊,有万用表测一下开关这

我看了下 元件就没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的背面图片,贴上来看下。
我来帮你看看是什么问题

背面没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可调电源看一下电流,看看是不是摔的有短路或者开路的地方了

用1A的 电源 直接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1A的 电源 直接保护了

这个手电筒的功率大概多大?会不会是短路了呢?把灯珠的供电断开测灯珠能不能正常工作,可以的话再测一下电路板的输出和输入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手电筒的功率大概多大?会不会是短路了呢?把灯珠的供电断开测灯珠能不能正常工作,可以的话再测一下 ...

元件虚焊了 现在正常使用

网友:
真坑的损坏。。

网友:
这要全开估计能烤肉了吧

网友D:
这种筒就是吓唬人的,我买过个三头的,原理差不多,所有灯珠全并联,靠驱动板上的电阻限流驱动,那个MOS是用来调光的.....而且,通常是空心仓,为了防止灯珠过热,总功率限制在10W左右,不会比实足的18650小直亮多少。
我买来自己改装的,找人用纯铜车了一块热沉垫在灯板下面,电路仓里全塞满导热橡皮泥,改造灯板线路,变成三灯串联,换成正品CREE的XML-T6,这样可以恒流控制,不用担心某个灯珠过流。换用东城家的单锂升压驱动板,定制档位,无极调光,最大光通量2800流明,最小光通量30流明。主要是有个现成的壳子可以用,其他东西都可以凑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筒就是吓唬人的,我买过个三头的,原理差不多,所有灯珠全并联,靠驱动板上的电阻限流驱动,那个MOS是 ...

这样改出来防身利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改出来防身利器啊

勉勉强强,太重了,加上电池1斤多,带着不方便,唯一的优点是高亮档的续航。现在放在床头最低档当台灯用,4节18650能用好久,偶尔高亮开起来抓蚊子,爽。
现在淘宝上不少暴力小直,只用1节18650甚至18350,亮骚便携兼顾,而且不算太贵,买楼主这种又大又假的筒实再不划算。

网友:
接触问题多点, 这看上去不是正宗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