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GENVICT金溢 闽通卡ETC(高速不停车电子收费)

楼主(2019-06-11):
意外所得一个ETC,还附带银行卡,可惜里面仅仅剩了1.05元,估计是人家遗弃的。拆它没商量!

正面照:标签已失效

配对的银行卡:
正面照删除

太阳能电池板:

通讯接口:

拆开了上盖:

显示屏塑料支架:

隐约可见诞生日期:

主板概览:

CPU:STM32L051R8T6

防拆开关,拆过需要重新登记,以后再拆就有经验了,得想办法固定住或者拆开短路:

有朋友说这个STM32的单片机可以玩起来,里面的程序死锁了,没有用了,边上的一排测试点应当有SWD口

据说这种电池高温晒不爆:

网友A:
从车上撕下来那一刻就已经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车上撕下来那一刻就已经失效了

以后就有经验了,可以在拆除的时候,用一个薄薄的金属片温柔地插入ETC和前档玻璃之间,注意必须是接触部分的中间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后就有经验了,可以在拆除的时候,用一个薄薄的金属片温柔地插入ETC和前档玻璃之间,注意必须是接触部 ...

这个操作很难,一不小心就完了,,还是考虑先拆壳子,然后短接或划断那个微动的引脚,,或者重新激活的可能

网友:
谢谢分享,建议把银行卡正反面都打码,毕竟你懂的

网友B:
后面的是自毁开关,一旦动作会自毁程序,弄的话最好有一个超薄金属片。里面有一节锂亚电池不可充电,另一节应该能充电。

网友:
玩不动,留给高手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是自毁开关,一旦动作会自毁程序,弄的话最好有一个超薄金属片。里面有一节锂亚电池不可充电,另一节 ...

不会自毁什么程序咯,就是一个防拆的设置,我的是苏通卡的,万一掉下来了可以登录APP用蓝牙连接后重新激活

网友:
和我的苏通卡的电子标签结构非常相似,你的用料还要好些

网友C:
拿上银行卡,借他一个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上银行卡,借他一个亿.
正面照已经删除。
不过,
我看到了有效期限 12/24的字眼,嘿嘿~~·

网友:
话说,可以接线充电用吗?用什么线?

网友(2024-09-11):
TB网上买根线,有线充一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