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北京迷你十万公里漏油,更换半轴油封解决问题

楼主(2019-06-11):
这台MINI COUNTRYMAN在经历了十万公里之后,出现了一些渗漏系统的故障。这不在经历了一圈检查之后,在发动机的曲轴皮带轮上面发现了一些油渍。曲轴皮带轮的位置很特殊,油渍的来源有很多方面。由于位置跟机油的加注口非常的接近,很有可能是在加注机油的时候滴落到上面的。但是在经过仔细观察之后发现,曲轴皮带轮的周围没有任何的油迹。曲轴皮带轮的后方是曲轴的油封,应该是油封漏油了,导致油液浸润到了皮带轮上面。

在将前轮拆掉之后就可以见到这个油封了。所以在不拆卸前轮的时候,也只是勉强能够看到这个油封。在发动机上一共有两个曲轴油封,分别位于曲轴的前部,也就是皮带轮的后方,还有一个位置发动和变速箱的连接处之间。所以很多车型会发现变速箱和发动机之间渗油,多半是曲轴的后油封渗漏了。曲轴的油封由于工作环境的苛刻,会经常发生渗漏的现象。高压和高转一直是陪伴在油封的左右,所以对曲轴的油封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在经历了半个小时的拆卸之后,终于是看到了半轴油封的位置。眼前的这个状态半轴油封已经被拆下来了,曲轴的皮带轮驱动发动机的很多部件。发电机、空调、水泵、甚至是助力泵。所以可想而知曲轴的皮带轮要经受多大的考验,它背后的曲轴油封经常坏掉也是常事。

新旧油封对比,高温和高压都会导致这个油封角质化。毕竟现在的油封大部分还都是由橡胶材质做成的,对高温非常的敏感。安装油封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在油封的外缘要进行涂抹一定量的密封胶。这个密封胶会使得油封和发动机之间连接的更加紧密,降低一定的渗漏可能性。曲轴油封没有装两次的说法,必须一次成功。安装完毕试车,漏油问题的得到解决。

北京安驰畅达宝马维修,个性化的服务体验亲民的收费价格,更多宝马车主的一致选择。.可关注安驰畅达公众号了解更多优惠活动。

网友:
无论出没出4s店门,都得漏油

网友:
漏油就要上引擎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