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开箱评测漫步者tws1真无线蓝牙耳机

楼主(2019-06-11):
这个耳机目前挺火的,200元档可能是唯一搭载高通(原csr)qcc3020芯片的tws耳机。6月1日首发的5.0 tws蓝牙耳机新品,貌似预定可以17x到手,我没跟风,看看第一波吃螃蟹的反应再说(总评是喜忧参半)。错过第一批发货领的优惠券大概6月5号198到手,目前貌似已经248,但是点儿背,收到东西发现存在问题,于是换了新品,拖到现在才发帖。

当前tws耳机除去水果,中端市场基本上是 瑞昱(RTL8763B) ,络达(ab1526)高通(qcc30xx )三足鼎立。前俩基本上是400元以下产品标配 ,络达是马宝蓝牙的最爱,芯片成本低 单芯片 体积小 信号尚可,但是无一例外的都存在 断连 延迟严重 底噪大 电流声 ,导航吞字 响应缓慢,单边通话,微信语音问题等等。成本问题使用高通芯片的很少,有也是400元档以上的产品才会搭载。
qcc30xx其实是高通蓝牙5.0tws芯片里的低端货,但是相比前俩性能也是全面超出,连接性能较好,当然强干扰一样断连,就是个程度问题,底噪较小(其实有很多人连这种级别底噪也不能接受),休眠到工作状态转换较快(主要是休眠到工作状态音频功放开启速度较快,不会出现导航吞字的问题),支持aptx解码。

外观

很简易,右面tws1 产品型号,看型号以为是第一款实际不是,前面那款是tws5,乱七八糟的命名也不知怎么想的,贵大概一倍,芯片qcc3026,和这个除了芯片封装较小性能参数基本完全一样。然而体积却比这个大不少,说实话这个也不小。

说说tws 翻译过来就是真无线立体声,早期蓝牙立体声耳机都是单边接收然后左耳右耳通过物理连线连接,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全无线。tws的出现改变这一状况,其实tws还分tws和tws puls ,tws工作原理 早期是手机发射信号到耳机a ,耳机a再通过近场通信技术发射信号到耳机b,所以早期tws耳机都额外搭载一颗近场通讯芯片实现左右耳互联。缺点是左右耳连接不稳定距离不能过远。现在都是单芯片一个ic全管,也是蓝牙直连稳定性距离较大提升。但是手机到耳机a 再到耳机b 无可避免的增大了延迟。tws puls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tws puls 目前仅高通qcc5100系列旗舰芯片支持,原理是 信号从手机到a ,另一路信号是手机到b ,避免了a b 之间的转发,所以延迟更低更稳定。(需要蓝牙5.0多设备连接开启 目前高通骁龙845以上支持)

侧面还特意印上高通 aptx 就怕别人不知道。

还有个防伪

另一面

参数  ,说是支持8小时音乐(60mah电池能做到8小时确实比台湾芯片省电) 盒子还能充3回全满 一共32小时。
支持sbc 和aptx解码 不支持aac 水果要用只能sbc 您就委屈一点儿吧。

打开

里面其他东西

充电线质量还行

说明书

盒子大小,不算小。

顶部logo

充电孔不是type c  做工较粗糙。

参数

红圈是磁吸闭合,开盖后却没有任何阻尼固定,所以经常一碰就掉下来。

耳机支持单键触摸,支持avrcp里的播放 暂停 上下曲  ,不支持音量调整。上下曲双耳都可以单独使用时操作,ab1526必须双耳模式。最要命的不支持重拨和语音助手唤醒,不知工程师怎么想的。
红圈是mic孔,闪灯也是从这个孔里透出。连接好不支持灭灯,晚上很显眼,再鄙视一下。

充电靠磁吸固定,倒置不会掉落。耳机放进去自动关机且充电。红灯呼吸(呼吸频率代表电量状态,越接近满电频率越慢),满了灭掉。
拿出来就开机,如果没配过对儿,则直接进配对模式,配过对直接回连。
先取出哪个耳机,哪个耳机就是主耳会和手机自动连接,如果再取出另一个则双耳互连。取出左,再取右,手机连左后 左右互连组成立体声模式。放进去右,右自动断连,左没有变化继续不间断连接播放。放进去左,左会断掉,右跟着断掉,然后右重新搜索连接到手机恢复右面单耳连接(前提右耳单独配和手机配过过儿),此时右变成主耳,再拿出左耳,左和右自动互连组成双耳立体声。整个逻辑比台湾络达之类的简单方便不少,络达需要拿出来双耳同时按互连。

外观 不算小不算大,对于我来说觉得还是大。三个耳堵中号对于我来说听诊器效应明显,但密闭性较好低音浑厚但是有点儿过头了,有些重金属之类曲子会略微浑浊。高中音算比较均衡,换小耳帽塞到耳朵里密闭性降低,听诊器效应缓解,但塞不太紧会造成低频衰减,正好利用这个特点,家中塞紧隔音适中听音乐尚可,外出耳塞往外拔一点点听诊器效应和沉闷感减低,允许外部环境噪声进入耳朵一些,交通时较为安全。

充电电流, 红灯常亮充电,满了灭掉。开关盖子指示电量,但较为特殊,闪3下代表满电 同时代表能给耳机充3回电,也算人性化吧。

支持安卓8及以上高通芯片支持电量指示,且连接时显示aptx解码类型。安卓8以下不支持电量显示,且不支持连接类型显示。

说下aptx ,aptx是高通(原csr)推出的蓝牙编解码协议,从8645系列就已经推出,但是普及不广,主要是高通aptx授权要交钱的,很多手机厂商,即便是手机芯片支持也不敢明目张胆的说支持,或者直接固件里屏蔽(有些机型可以修改破解),现在随着安卓8 的普及基本高通芯片手机都支持。高通宣传aptx解码能提供更好的音质 更低的延迟,这只是宣传,千万不要被忽悠了。
不要以为买到支持aptx解码的耳机就代表高音质 低延迟。首先aptx还分 aptx aptx hd aptxll ,aptx理论上就比普通sbc码率高一些,相对音质要好一些,但不代表一定低延迟,有时反而延迟更高(根据手机类型),码率高必然编解码传输更耗时。aptx hd 简单理解就是码率更高,aptxll才是蓝牙低延迟。所以支持aptx不一定代表低延迟,还要看支持的具体类目,还要看手机匹配程度 硬件性能,同样耳机不同手机延迟也是大相径庭。 这个耳机延迟在0.3-0.5秒之间 和早期csr86xx系列单耳比起要高1倍,但是和台湾同类芯片比也要低很多(实测)。和蓝牙5.0以下设备连接延迟会较高,和5.0连接会低一些。主要是早期手机芯片处理速度和蓝牙版本传输速度的差异造成的。

安卓9支持电量百分比显示和解码类型显示

开发者模式里面可以强制切换成sbc解码 ,音质我听不出个好坏,延迟无明显变化。

前面提到有些低版本安卓手机没有明确标注是否支持aptx解码,问厂家工程师,放心没人搭理你,或者直接告诉你不支持。问客服 就一群傻子。咋办
下载一个catlog(手机需要root) ,界面如下,这个软件能够实时监测系统所有事件,例如你开个浏览器,你打开手电筒,你开相机 ,某个软件的调用,一些系统错误等等都可以实时监测。
一直滚动状态,可以暂停 展开 录制等等。下图是系统全部事件

我只需要aptx相关,直接搜索关键字aptx ,连接蓝牙后播放个声音,立刻滚动如下信息,如果手机支持则会出现相关日志,不支持则没任何反应。
这个是某安卓4.4的aptx log,红字是注解,可以看到是支持的。

这个是mix2的安卓7时 ,也是支持的。显示信息根据系统不完全一样,但大同小异。

通话支持双边通话(听筒),mic只是单边,主要是为了避免不同步,送话需要额外回传。降噪支持cvc8.0实测效果尚可较为清晰。总之还算凑合 留下了。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东西像你这么买,厂商很挠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像你这么买,厂商很挠头。。。。

啊。。。。。。

网友B:
有这么多小问题,勉为其难送偶得了,倒贴可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多小问题,勉为其难送偶得了,倒贴可免哦!

哈哈 等玩些日子可以的~

网友C:
这种耳机太容易掉,温柔党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耳机太容易掉,温柔党专用

其实耳堵选好还是很牢固的,实测蹦跳无松脱迹象估计至少能禁住三级跳不会掉落,当然油耳和超大耳孔除外~

网友D:
谢谢分享,看来贵的耳机芯片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看来贵的耳机芯片就是好

兄弟来了,说的是呢~

网友:
咱也不懂,也不敢问,就来凑热闹

网友E:
用蓝牙,信号受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蓝牙,信号受损不?

伟云兄指的是手机gsm信号还是wifi信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伟云兄指的是手机gsm信号还是wifi信号?

用蓝牙听音乐跟直接插耳机有没有不同?

网友F:
音質比起幾十元有線耳機有明顯分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蓝牙听音乐跟直接插耳机有没有不同?

放mp3理论上aptx开启情况下几乎没有差别,听无损理论上有差别,码率摆在那里,但是我的耳朵听不出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音質比起幾十元有線耳機有明顯分別嗎?

单纯听音乐50元有线的档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纯听音乐50元有线的档次~

有50足夠了

网友G:
我也买了 价格跟便宜 178 618的活动,就是健身时耳朵出汗 很难受,耳塞就会特别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买了 价格跟便宜 178 618的活动,就是健身时耳朵出汗 很难受,耳塞就会特别滑 ...

好在我不爱健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