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安卓机有哪些功能是远超水果机的?

楼主(2019-06-11):
先说安卓机的应用双开,特别是微信,如果用iPhone,工作微信和私人微信要同时在线,就得带个备用机,又费钱又费事,所以安卓机的微信双开真的省了不少事!
还有安卓机的分屏,打游戏、看视频,就算有人骚扰也不用担心被队友举报影响心情了,哈哈!

网友:
安卓,真的值得拥有

网友:
有钱都不是事

网友:
最头痛的一点,水果机没有文件管理器。还有就是设置个自定义铃声就超级麻烦

网友:
安卓机的最大优点就是可以安装各种破解软件!

网友A:
微信的话,IOS也有共存版的使用,但正常方法无法更新。分屏的话,我倒是觉得大部分安卓机上的都是半成品,功能是有了,但现在分屏分问题还是挺多,首先是部分应用因为分辨率的问题不支持分屏,还有就是类似WINdows窗口失焦的问题,安卓手机很多分屏操作也会有,操作偶尔会被打断,除非像华为mate X、中兴AxonM本来就有两块屏或者一块超大的屏幕。单独分一块大屏出来运行第二项任务,可以无缝操作
我觉得最直接的还是文件管理系统,不管连接电脑还是在手机上管理,安卓都不需要额外 的软件什么的,苹果则还需要安装iTunes和第三方的手机助手,对于电脑高手来说还好,对于才接触IOS的用户来说,比较麻烦,增加学习的成本

网友B:
爱折腾,用安卓
不折腾,用苹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信的话,IOS也有共存版的使用,但正常方法无法更新。分屏的话,我倒是觉得大部分安卓机上的都是半成品, ...

点赞,总结得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爱折腾,用安卓
不折腾,用苹果

哈哈,有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微信的话,IOS也有共存版的使用,但正常方法无法更新。分屏的话,我倒是觉得大部分安卓机上的都是半成品, ...

请问在哪里有苹果微信共存版下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哪里有苹果微信共存版下载呢?

好像得买,某宝就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得买,某宝就有

好的谢谢,现在就上网找了。

网友D:
双卡双待,老用户不想换卡,资费又贵,好多便宜的套餐都不能办理,俗称老用户与狗不得办理,现在直接弄两个号,资费明显下降。还有就是应用双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卡双待,老用户不想换卡,资费又贵,好多便宜的套餐都不能办理,俗称老用户与狗不得办理,现在直接弄两个 ...

双卡双待不是已经有了吗,XR、XS、XSM都支持,我的XSM就是一张电信一张联通双卡双待,就是应用双开这个无解。。

网友:
安卓可以接外部usb设备并有相应app支持,苹果对大部分设备都不开放权限,用不了

网友(2019-07-13):
必须是通话录音功能

网友(2019-08-14):
吹的远超苹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