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电无规律闪

楼主(2019-06-11):
请教大佬,手电经常闪是怎么回事?强光几档都闪 无规律 手电是可调焦的

网友:
接触不良,字数补丁

网友:
换个开关解决!

网友:
就是开关的问题,我的一个也是,不小心抖一下自己就换挡了。没有合适的开关就滴些机油进去洗洗。

楼主:
多谢各位,晚上回家了试试,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