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大神 老电风扇不懂接线

楼主(2019-06-11):
老电风扇拆散了,不懂怎么接线,电机红黑绿三条输入线,电源也是红黑绿三条线。谢谢

网友:
个人建议如下,对老电扇,先检测有没有线圈短路,。。。。。。如果有电容,也先检测一下电容。。。。。。

网友:
两两测线间电阻 , 最大的是启动组 ,接启动电容, 其它就是 转速快慢 ……必要工具万用表。  明显有接线残留的可以简单判断一下

网友:
量电阻吧,三根线应该有一根是公共端,电阻小的是运行绕组,电阻大的是启动绕组

网友:
现在手机多方便啊,拍个照就 没这事了,上万用表吧~

网友:
有万用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