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A单 无损增加千兆网口 变双网口

楼主(2019-06-11):
  蜗牛已经火了一段时间,早期买了个A单211千兆网卡的,装了黑裙,升级了32G 三星固态,8G金士顿,安装了虚拟机,虚拟了Win7 LEDE 深感网口不足,想买个双网觉得这个配置也就是做群晖用,再买一台用处也不大,为了增加双网口,看了论坛大神门通过飞线增加PCIE接口的方案,但是貌似也只有500M带宽,还是跑不了千兆,关键也怕焊接过程损坏主板,于是乎就有个通过USB扩展一个千兆网口的想法。
      蜗牛星际自带一个USB3.0(带宽5G)就是两个蓝色接口的下面那个,带宽完全足够,所以通过一个群晖能认的网卡其实就可以解决网口的问题,方法很简单,高手勿笑,只是给想增加网卡的小白一点思路。

      材料 1: 网络跳线             2: 88179 免驱千兆USB网卡             3: 钻孔工具

增加在PCI的位置

安装完效果图

群晖已经识别

虚拟机的WIN7 直接认成万兆

楼主:
网卡发热挺厉害!想试的坛友可以尝试固定在风扇那个位置 ,机箱内风扇后面有很大的空间装个网卡足以!

网友A:
a的箱子也有pci扩展位置吗

网友B:
里面也有usb口吧,usb2.0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也有usb口吧,usb2.0不够吗

2.0有480M带宽 3.0 5G

网友C:
谢谢提供思路这个网卡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提供思路这个网卡不便宜吧

某鱼一大堆的3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的箱子也有pci扩展位置吗

我买的是a单 带PCI ,当时是为了方便后期升级的,买的时候280.....

网友D:
我有一个带HUB的网卡,不稳定,容易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带HUB的网卡,不稳定,容易掉线

USB 3.0网卡很热 要注意散热,还有可能型号品牌问题,我的还好很稳定。

网友E(2019-08-09):
请问一下,群晖的版本?是否是直接驱动USB网卡?不需要其他操作。谢谢。

网友:
感觉网卡直接放外面更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群晖的版本?是否是直接驱动USB网卡?不需要其他操作。谢谢。

选择这个芯片直接免驱!插上后重启就能识别到!不过经常长期观察插在USB2.0上更稳定 USB3.0 法人太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选择这个芯片直接免驱!插上后重启就能识别到!不过经常长期观察插在USB2.0上更稳定 USB3.0 法人太大! ...

感谢答复!不知道把适配器直接挂在主机风扇后面是否能解决散热的问题。
另外,还请问一下你使用的群晖具体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答复!不知道把适配器直接挂在主机风扇后面是否能解决散热的问题。
另外,还请问一下你使用的群晖具 ...

我试了下 拆了外壳 放在风扇那里 也还是没USB2.0的稳定。USB2.0也能有480M的带宽,复制也能到40M/s 一般用也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 拆了外壳 放在风扇那里 也还是没USB2.0的稳定。USB2.0也能有480M的带宽,复制也能到40M/s  ...

再次感谢!!

网友(2019-09-27):
按照你的理论可以无损增加6个

网友:
楼主有没有群啊,88179芯片的网卡多少钱买的?  买个千兆至少80块吧。

网友:
可以用上内置usb插针转母座,这样usb线都不用露出来了

网友(2022-03-27):
已购买同款在尝试重启中,能虚拟机爱快中识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