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出口的PRESIDIAN电波钟,顺问怎么改中国电波

楼主(2019-06-11):
直接上图好了

网友:
感觉需要写到牛屎里面频段吧,只接受中国商丘基站的电波就好了,纯属猜测哈,好像是这么个原理~

网友:
换那块小板,换成中国频率,马云家有

网友:
好像得改写,不过这个是牛屎估计不好弄,还是淘宝吧。

网友:
淘宝有卖 电波钟接收模块

网友:
搞清楚协议,然后最后这个小板一换即可,天线可能需要调整。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的回答,这么麻烦就没必要改了

网友A: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我是直接买的日本精工成品,国内产的,快3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某鱼买的 20多包邮了

网友:
换接收模块吧,那个小板

网友B:
想起以前有人搞了指针的挂钟 也是电波的 研究了好久怎么改中国时期 很多人给了方案  然后 有人说 直接把时针扣出来不就好了   世界就这么安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起以前有人搞了指针的挂钟 也是电波的 研究了好久怎么改中国时期 很多人给了方案  然后 有人说 直接把时 ...

哈哈哈 这个办法简单暴力。
相差几个时区时针就相隔几个小时。

网友:
马云家有WIFi改电波钟的:smile:PDF文档使用说明书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vqBD06VJ7CuLhkByGYfBg
提取码:84tx

网友:
更换接收板就可以了,网上有,我曾经改过,不麻烦,按商家的说明接线就是了。

网友C(2019-08-12):
引用 网友B:
想起以前有人搞了指针的挂钟 也是电波的 研究了好久怎么改中国时期 很多人给了方案  然后 有人说 直接把时 ...

然并没什么卵用,在中国大陆根本收不到日本德国的长波电波啊,哥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然并没什么卵用,在中国大陆根本收不到日本德国的长波电波啊,哥哥,,,,,, ...

沿海是可以收到日本的电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沿海是可以收到日本的电波的

可以收到日本长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并没什么卵用,在中国大陆根本收不到日本德国的长波电波啊,哥哥,,,,,, ...

广州、深圳和杭州收得到日本电波,武汉能较弱的收到,别的地方没有测试

网友:
最简单校正时间可以用手机app模拟DCF77 JJY 和美国的信号,只是家里的两台好像没成功更正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