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电充电宝破解教程

楼主(2019-06-11):
  有谁会的呀 能不能告诉我下 怎么拆了飞线

网友:
换电路板,一次性解决

网友:
我拆过一个,可以充电,有5V输出,但是有待机电流,电量很快就耗光了

网友:
安卓的很简单,苹果的我是没弄成功,外加拆壳子换板子,感觉没啥意思

网友(2021-04-02):
我会,我DIY电子爱好者,可以帮你指导,我卖充电宝主板,IP5328,SW6208主芯片都有板子。拼,多,多,搜:琦琦电子。淘,宝,搜:新村58号

网友(2022-06-28):
街电CP35D 我飞的8205A的4脚到输出正极有输出,但是后面烧板子了可能是因为后面我把45脚短接了

网友(2022-10-29):
进来看教程的,结果是求助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