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了个破的直流小电机

楼主(2019-06-11):
如题,小电机是又破又旧,锈迹斑斑的,但手动还能转,前边有个风扇,好像是发动机散热的,但电机也不用呀,上边是个线圈,线断了好多头。前边两个轮了,由主轴的涡杆带动,不知这个电机是什么上的。各角度都拍一下,就不一一赘述了。

网友:
这是一个打蛋器的电机   哈哈    打蛋

网友:
手电钻上或类似的工具上的?伊拉克成色。

网友:
潜艇的推进器,捡到宝了

网友:
楼上正解,打蛋器机芯。捡到宝了!!

网友:
这是串励电机,定子上的线圈断了,一般串励电机转速比较高,没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电动打蛋器

网友:
打蛋器电机啊,修好它买两个杆子回来装上做个打蛋器,壳子自己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