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新日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6-11):
拆了一个新日电动车充电器,发现一个电阻好像快不行了,想问问这是多大的阻值?

烦请有识之士告知,谢谢!

网友A:
自己查啊 下个软件也行 这还要发帖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查啊 下个软件也行 这还要发帖问啊

啥软件?
我也查了,但不知道哪边算第一环。

网友B:
搜索色环电阻计算器就可以知道阻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色环电阻计算器就可以知道阻值了~

棕色是第一环还是蓝色是第一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棕色是第一环还是蓝色是第一环?

?!
https://tool.520101.com/yuanqijian/5sehuandianzu/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色环只要对上就可以算出阻值

网友:
棕色是第一环

网友:
6.2KΩ
6200欧姆。

网友:
电阻6.2k应该不会错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朋友们。

楼主:
6.2K的话,蓝色是第一环?

网友C:
反着读NND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着读NND字数

焊下一脚量

网友D:
正读 反读一下
11026 110*100

62011 620*10

这样看来 的确6.2K机会大

网友:
保险起见拆下来再量一下阻值是多少

网友:
拆下来一测就知道了,万用表,烙铁,这些还是不要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读 反读一下
11026 110*100

色环电阻最后一环表示误差:金色:代表正负5%;银色:正负10%;无色:正负20%(4色环常见)。
除了上面介绍外,五色环电阻误差表示还有:棕色,代表正负1%;绿色:正负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