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还有个“OPPO 5V4A充电器”,也拆了吧

楼主(2019-06-11):
一起来的3个(2个好的,另外赠送了1个坏的)。坏的拆过,也已修复。2个好的中,上次拆了个手机充电表现好的,这次把剩下的1个也拆了吧
拆开发现,2个来时就好的充电器,结构、线路、元件是完全一样的,有图为证。但最后测试最大输出能力时,电流却存在不算小的差异,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欢迎大神们指教,谢谢!

板背面贴片及线路。AC输入、USB输出连接的这块板

这是由绝缘支架(嵌飞线)隔开的另一块板

刚好最近撸了负载测试仪,试试输出能力不是很差,在2.9A的样子,电流再加大,电压迅速跌落

之前拆的1个,比这次拆的还要好一些,能达到3.2A。相同的方案、硬件又高度一致的产品,这种带载差别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是什么原因形成的,大神们不妨说说

最早拆解后修复的坏的(拆机帖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242&extra=),表现最差,仅有不到1.3A。当然,不同的芯片方案,又是非同步整流,没有可比性。但是,如从输出配了2个并联的肖特基(SS1045L)整流看,这种结果还是差强人意了,也不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恳请专业大神指点迷津,有无改善的空间,先谢了!不是指望它有什么用,就是借着这个问题学一点是一点吧

谢谢你路过!

网友:
高仿,能达到这个水准也算是不错的。

网友:
看电容,估计是个返修品

网友:
目测还是高仿 正品的话上下电路板有屏蔽层包裹的

网友:
等有了几块钱红包后再去买个乐视的囤着

网友:
能上3A算是不错了

网友:
现在高仿都下血本了?差异这么大说明品控不行

网友:
还是个山货

网友:
谢谢分享。。。。。刚才坛友送福利,花了999大洋败了两只回来,看看如何折腾。

网友:
2个电流却存在不算小的差异----估计是过流保护检测有差异吧,如有时间跑电路看看呢。。。

网友:
期待结果。能不能文字独独写,加在图片上看着眼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