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最近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9-06-11):
如图一个hdmi转dvi线。以下简称线。
笔记本y460+线+dell显示器。无信号。
机顶盒+线+dell显示器。正常。
笔记本+hdmi线+电视机。正常。
实验得知
笔记本。转接线。显示器都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第一种组合就是不行。

网友A:
1、笔记本显卡驱动不对;
2、笔记本hdmi口坏或者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笔记本显卡驱动不对;
2、笔记本hdmi口坏或者假。

存在这两个问题可以正常实现我第三个实验?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
有没有可能不能用的那根线不是标准的HDMI,而是改pin定义做了定制的?

网友:
这个好办,电脑在用你的“线”连上显示器后。右击空白处,显示设置(WIN10)看有几个显示器出来,如果只有你笔记本自己一个,那就没得玩。如果有两个,设置下扩展还是复制什么的。

网友B:
笔记本y460  按完线  重启试下

网友C:
换条线试试,理论上hdmi和dvi仅仅是管脚位置调换,协议通用。

网友:
笔记本HDMI口检测不到DVI的DELL显示器,你找个HDMI显示器试一下估计正常,机顶盒一般不用识别显示器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y460  按完线  重启试下

试过字数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条线试试,理论上hdmi和dvi仅仅是管脚位置调换,协议通用。

对的。所以我很费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条线试试,理论上hdmi和dvi仅仅是管脚位置调换,协议通用。

第二个实验表示线是好的。第一第二个实验用的是同一条线

楼主:
三个实验不存在接触问题

网友D:
可能是显示器支持的分辩率不够!之前遇到过!

网友E:
有种说法,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种线只能单向转换,也就是hdmi能转dvi dvi不能转hdmi,反之dvi能转hdmi ,hdmi不能转dvi,不知道你这种线属于这2种线的哪一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二个实验表示线是好的。第一第二个实验用的是同一条线

兼容和信号强度问题,不一定说能显示就代表线能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显示器支持的分辩率不够!之前遇到过!

分辨率比笔记本高。而且是自适应的。vga接口就正常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种说法,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种线只能单向转换,也就是hdmi能转dvi dvi不能转hdmi,反之dvi能转hdmi ,h ...

双向直通。无芯片。第二个实验说明线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兼容和信号强度问题,不一定说能显示就代表线能通吃。

意思是我笔记本信号最弱。显示器需要的信号又最强?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笔记本显卡驱动不对;
2、笔记本hdmi口坏或者假。

错了   戴尔显示器DVI跟大众标准不同  不支持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