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最低供电多少?3.8V可以吗?

楼主(2019-06-11):
一个充电器里的,高压端过来电压3.8V,这个电压给TL431够了吧?这个TL431现在输出不正常,按2.5V接的输出3.3V了

网友:
查一下说明书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吧,只要电流够应该就行吧

网友:
保证1ma工作电流好像就可以。

网友A:
tl431供电电压是2.5---36V,电流1---100mA。你看一下是不是431已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31供电电压是2.5---36V,电流1---100mA。你看一下是不是431已经坏了。

已经换过一个了,再换一个事实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换过一个了,再换一个事实看吧

你确定上拉电阻R1=下拉电阻R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上拉电阻R1=下拉电阻R2吗?

直接短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上拉电阻R1=下拉电阻R2吗?

试过了,TL431是好的,是输出部分的电阻的问题,断开输出电阻正常了,正在查后面的部分

网友:
TL431电压不关键,关键是流过的电流至少1mA,才能稳压。因为TL431本身是2.5V的,保证有1mA的电流,所以工作电压是2.5V以上。

网友(2020-05-14):
直接短接的话输出电压2.5伏,没有串限流电阻的话,TL431已被你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