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零知ESP8266 SSD1306 OLED教程:绘制二维码

楼主(2019-06-11):
二维码现在随处可见,这次就教大家如何使用零知ESP8266开发板在SSD1306 OLED显示屏上绘制QR码。
1、硬件准备
(1)零知ESP8266开发板
(2)SSD1306 OLED模块
(3)杜邦线若干
2、软件准备
本次使用了OLED相关的软件库,因此需要安装相关的软件库:
安装好库,在零知开发工具中就可以看到QRCode二维码相关例子,打开它:
核心代码如下,非常简单:
/* *********************************************************************************
* ESP8266 QRcode
* dependency library :
*   ESP8266 Oled Driver for SSD1306 display by Daniel Eichborn, Fabrice Weinberg
* 零知ESP8266-OLED
* SDA --> D1-sda
* SCL --> D0-scl
***********************************************************************************/

#include <qrcode.h>

#include <Wire.h>
#include <Adafruit_GFX.h>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h>

#define SCREEN_WIDTH 128 // OLED display width, in pixels
#define SCREEN_HEIGHT 64 // OLED display height, in pixels

// Declaration for an SSD1306 display connected to I2C (SDA, SCL pins)
#define OLED_RESET     -1 // Reset pin # (or -1 if sharing Arduino reset pin)
Adafruit_SSD1306 display(SCREEN_WIDTH, SCREEN_HEIGHT, &Wire, OLED_RESET);

QRcode qrcode (&display);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Starting...");

    display.begin(SSD1306_SWITCHCAPVCC, 0x3c);

    display.clearDisplay();

    // enable debug qrcode
    qrcode.debug();

    // Initialize QRcode display using library
    qrcode.init();
    // create qrcode
    qrcode.create("www.lingzhilab.com");

}

void loop() { }

3、电路连接
接线很简单,I2C接口对应连接即可:
接好后实物图如下:
现在验证代码然后上传到零知-esp8266,可以看到如下结果啦:
用手机QQ扫一扫看看:
更多详细资料可到零知实验室官网免费获取。

  • · MCU|主题: 24, 订阅: 19

网友:
不错,这种广告嵌入方式让人觉得很舒服

网友A:
看起来还可以,平台应该是基于Arduion 的定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还可以,平台应该是基于Arduion 的定制吧。

零知平台是自己研发的IDE哦

网友A:
还行吧,研究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吧,研究一下看看。

网站可以注册的,要使用手机号码注册。

网友:
用这些库到头来还是不知道OLED和ESP8266到底是怎么工作的。还是官方SDK开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