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16m的固件如何提取art

楼主(2019-06-1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DhtVh_ZPjD0ocNnE1kBbQ
提取码:wvam

查了半天没学会

网友A:
正常来说应该是最后64K,(从FF0000开始到结束位置)刚才下载打开后,这部分是空白的

网友:
breed里提取

网友:
请楼下的高手回答

网友:
请楼上的高手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应该是最后64K,(从FF0000开始到结束位置)刚才下载打开后,这部分是空白的 ...

百度了有的解释不一定在最后,所以就看不懂。

网友:
正常来说应该是最后64K

网友:
1用16m闪存带breed的路由器先备份本机固件
2刷楼主固件并提取art保存
3刷回本机备份固件
过程全程在breed中操作严禁重启,否则烧功放就好玩了。

网友:
这是啥品牌型号的路由器?有没有breed可用?

网友:
前两天在无线论坛买的Aerohive BR100路由AR9331+16M+64M,原机固件里最后64K就是空白。卖家也说了,ART不一定在最后64K。

网友:
不清楚,纯顶贴,请楼下的高手回答。

网友:
我一般联发科的都是用winhex,查找7026然后提取

网友:
用breed,界面内选择编程器刷入需要提取的固件,选择保留art,然后重启看下MAC是否变化了,然后就可以提取了。

网友:
我都是搜索MAC地址的前8位.能对的上的.恰巧这一段是64K

网友(2020-02-24):
点去到偏移量,2M固件ART位置为1F0000~1FFFFF 4M固件为3F0000~3FFFFF 8M固件为 7F0000~7FFFFF 。你的是16M的我在百度找不到

网友:
各品牌、芯片会略有不同,只提供了固件但不提供品牌、型号、芯片也没人能帮到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