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买水龙头时,怎样判断是不是合金的

楼主(2019-06-11):
家里的水龙头坏了,请物管来换,拿起扳手一搬 ,水龙头从颈部断了。哦霍。 师傅说,这是合金水龙头,很容易断。换水龙头千万不要卖合金的。果不其然,师傅又是錾、又是锉,搞了半天,才把残端弄出来,换上新水龙头。
-------------------------------请问,买水龙头时,怎样判断是不是合金的喃。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看价钱,便宜的一定是合金的。

网友A:
买两个,一个拿来用,一个挫开看

网友:
重量,或者内层找低锉开看看里面,不锈钢和纯铜的都可以,这里说的是锌合金水龙头,两三年就酥了,一般直接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两个,一个拿来用,一个挫开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两个,一个拿来用,一个挫开看

挫开也看不来

网友:
买正规大牌的,九牧或者中宇的,全铜的或者不锈钢的。

网友:
买不锈钢的咯,不锈钢的多数厚度薄,锌或者铜材料硬度不够,做不到那么薄

网友B:
你买品牌的价格贵一点的绝对放心,便宜货肯定是锌合金的,市场上所谓说纯铜的,那就是扯淡,纯铜做不出的,里面加了一些东西。可能还是含有锌合金。

网友:
直接买不锈钢的。不废那个劲。不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淘宝直接问客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两个,一个拿来用,一个挫开看

可以先买一个,发扬拆机一惯作风,拆开看,资格的话再买第二个,不资格就换一家。

网友:
一是质感 二是重量 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
看内壁的铸造痕迹
黄铜的阀体是砂型铸造的,内壁呈颗粒状
锌合金阀体不用砂型铸造,内壁光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买品牌的价格贵一点的绝对放心,便宜货肯定是锌合金的,市场上所谓说纯铜的,那就是扯淡,纯铜做不出的, ...

龙头说的铜一定是黄铜,不会有紫铜的
当然,黄铜是铜锌合金,但是和锌合金完全是两码事

网友:
推荐用不锈钢的,特别是混水阀,说是全铜,可是你觉得你买的价格,全铜件得卖多贵,都是铜合金的。知名品牌没有破拆过不评论,但是维修过的九牧,TOTO等拿在手里重量重了不是一丁点

网友:
锌合金硬度低,熔点也低,可以用锉刀锉一下,磁铁吸,锉起来很轻松的话就可以排除不锈钢了,在看锉开的地方的有没有铜色,如果硬度比较高而且磁铁吸上去无磁或微磁的话那应该就是不锈钢了,还可以烧一下锉下来的粉末,不锈钢熔点高

网友:
万能淘宝上有稀盐酸卖。在不起眼的地方挫一挫再滴上一滴立马就有结果。剩下的拿去洗厕所。

网友:
淘宝买个304的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买九牧的OK。

网友(2019-07-12):
买不锈钢的。
如果不认识,就买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