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支电火是什么年代的?其中一支竟然带变焦

楼主(2019-06-11):
能看出来是什么牌子吗?还有上面的条形槽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展柜里的文物?解放前的?

网友:
这是高配版的三六手电带变焦。

网友A:
早年的手电筒都有拧一拧使灯泡在反光碗中的前后移动,只是没想到这就是“变焦”。

网友:
80年代的啊,难道你以前没用过吗

网友(2019-11-09):
非常普通啊,以前老手电都这样

网友:
依稀记得小时候村里经常有人用这种手电,经常喊电池没电了,该换电池了,村口小卖部的玻璃柜台上一直放着盒小灯泡,当时人小,还好奇了好久,后来才知道这是手电用的,只是那盒灯泡再也没卖出去了,大家都开始买充电LED了

网友:
八九十年代左右,好多这种手电,也大多是变焦的。灯泡容易烧,有时候一晚上换几个灯泡。电池也不耐用,一周换,经常是把电池捶扁继续用几天再扔。

网友:
苏维埃政府的

网友:
这种老手电都是带变焦的。当时新买或换泡之后,第一步就是点亮,照到合适位置的墙上,卡卡卡一顿拧,拧到聚光成一点为止。有的灯泡不好的,就永远也对不上焦,任你怎么调解都对不上。当场就在小卖店换一个。哈哈哈哈。

网友:
后面有一节加长筒,可以多加一节电池

网友:
古董啊!还有是通过旋转前面的头部变焦的,我小时候用过。

网友:
把你的“竟然”去掉,老式电筒标配

网友:
我也有一把,想改LED又不忍心破坏它。

网友(2021-02-05):
有些尾巴还能装一个备用灯泡的,有一些不能。

网友(2021-03-09):
引用 网友A:
早年的手电筒都有拧一拧使灯泡在反光碗中的前后移动,只是没想到这就是“变焦”。 ...

标准的旋转变焦,哈哈哈哈

网友:
老手电筒牌子不少,国内虎头牌具多。

网友:
还有红色按钮带点动的

网友:
不是小时候用的那种铁皮电筒么?好像这个高级一点!哈哈

网友:
想知道什么牌子的,就看后面的电池盖,上面通常会有字或商标,记得小时候用的是虎头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