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任务-特能84V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附图纸和单片机资料

楼主(2019-06-11):
前面有提到需要把这个充电器改成可调,
它跟其它常见的充电器不同,次级没有运放,只有一颗sop-8单片机,印字TL-Q3,
这个没有公开资料,只有人提到是TL3288定制芯片,基于单片机的。控制恒流,转灯,浮充,风扇和过热保护。
功能还挺多,符合单片机的气质。
就是因为它,给充电器改可调增加了不少难度。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跑线路图,找到它的控制方式。

中国好坛友又送来一个超大榴莲包1.8kg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326

补焊初级保险丝后小心串灯上电,
通电默认输出92V左右,也就是给84V电瓶充电。

第一步,去掉高恒压,三段充,这里需要去掉TL3288芯片3号引脚出来的电阻,通向三极管。
三极管导通,TL431芯片的其中一个下拉电阻接地,等效于下拉电阻减小,输出电压升高,此为高恒压。

第二步,去掉电压采样电阻并联的一颗,

输出电压果然降低,再去掉一颗并短路焊盘,电压更低了,证明思路是对的。

去掉输出到VCC的四颗电阻,算是为次级并联供电的,
如果不去掉它们,直接调压,若低于20V的时候会出现反灌。
顺便把电压采样的前一颗电阻改成100k左右的可调电阻。

减少电阻,输出电压下降。

调到83V左右开始打嗝,输出不稳定,证明前级芯片供电不足了。

差点忘了说,Vout到次级供电的四颗电阻改成二极管隔离,防止电压反灌。

回到初始状态,焊线测量UC3842和次级供电电压,

空载时芯片供电竟然只有11.8V

次级供电竟然高达21V,原以为也就12V左右给风扇供电呢

这是初始状态

3842芯片加上独立供电之后电压持续可调,不打嗝

继续调到37V左右就不动了,原因有两个,
一是电压采样电阻在可调电阻前面还有20K左右,另一个原因就是次级还没有加辅助供电。

次级加上辅助供电,电压变为24V左右,

把可调电阻的一段焊到Vout引脚,跳过前面的采样电阻
电压持续下降

最终到达极限2.5V,这是TL431决定的,所以整个充电器最终是2.5-100V左右可调输出。

大家可能注意到还有一个蓝色可调,这个是去掉r1之后并联到焊盘的2K可调电阻,起电流比较作用的。
通过调节它,能改变最大输出电流,也就是恒流值。

为了测试它,特地把电阻负载改造了一番,从50w扩展到200w,方便测试。

调流正常夹子接到输出

这时候mos温热,因为前级串联了发热丝电阻分担功率。

就不继续往下测了,浪费电费。
下面讲讲手绘的图纸,电压采样一路到TL431参考,光耦被TL431控制

TL-Q3单片机引脚定义实测

这是调流的原理和采样过程,以及NTC过热保护机制还有转灯的输出

这是高恒压原理,去掉的就是浮充电阻。

好了,到这里算是完成任务了。搞清楚了单片机的控制方式,电压电流可调。
最后多说一句,一定要两个独立的辅助电源给3842芯片和次级供电。祝大家玩得开心。

最后补充两个网上搜到的图纸,虽然跟本充电器不同,但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网友:
前排靠齐!准备仰视……

网友A:
电压是不是太高了点

网友B:
玩的不错!就是电流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的不错!就是电流小点

据说电流最大3a,没继续调大了,怕烧了电子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不是太高了点

次级电容160v的,没事,嘿嘿

网友C:
谢谢分享,不知道低压稳定不?

网友D:
偶也打算改一个,但一直没开工
等牙膏ing

网友E:
次级应该是可以全部拆光,直接用电阻分压和431来调整反馈信号给光耦,这样就不用双辅助供电了

网友F:
厉害了,这个费了不少劲吧

网友G:
有技术,精彩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技术,精彩折腾

过奖啦,瞎折腾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也打算改一个,但一直没开工
等牙膏ing

早上论坛就上不去啊,跑板子花了一些时间,改花了一些时间,挺费功夫的,主要是技术不好比较谨慎怕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次级应该是可以全部拆光,直接用电阻分压和431来调整反馈信号给光耦,这样就不用双辅助供电了 ...

单改电压可以这么做,调流比较麻烦,必须要给单片机供电5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了,这个费了不少劲吧

差不多两个半天的时间,一个半天跑板子,一个半天改,怕炸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不知道低压稳定不?

理论上来说有了独立供电,低压应该算稳定,不过这种电源改了也就能充充电池,杂波太多,只能充充电池之类,高级的干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收藏一下!

谢谢捧场,玩得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