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迷信——拆修一个莲台神龛的电源板

楼主(2019-06-11):
  也怪自己自打上坛后落下的病,见到电子垃圾就想检,那天一大早上班,在小区垃圾桶看见一个袋子里装着貌似什么电器,因为赶时间,便把它撸进车棚再说,今天终于有空看看,却是自己第一次见的东东,但不撸已经撸了,拆了看看,却不慎把一块电源板弄坏了,强烈的好奇想知道这货接上电源是怎么样的,于是又把这电源板折腾好了,其实重点是这块小电源板,所以发到这个版块吧。
  当时就是这样装在袋子里:

拿出来居然有一大一小两件:

我从来没见过这些东东,拆客的好奇心驱使我往下拆,但是很快看到一些不和谐的东东,这是保修标签吗?上面的文字怎么象是佛经用语:

先看大的那件:

插电试试,感觉那东东想转又转不动在振动,应该有电机:

这里有图腾和文字:

拆开,里面果然有步进电机:

把步进电机拆开,发现里面的减速齿轮已爆裂,虽然电机线圈还没断,但整个电机已报废。
这是电机带动的滚珠轴承:

惊奇地发现,居然还有一个喇叭:

  自此,我明白了这是一个电子神龛。在乡下迷信人说法,这东西是不吉利的,是不会有人检的,但,数码拆客都是不相信鬼神的科学爱好者,再说,不检都检了,不拆也拆了,我因为不相信这些东东,从来没有接触过,强烈的好奇使我好想知道那喇叭能发出什么声音。
  这里还有一个应该是操控器,可是上电怎么按都没反应:

这是唯一的一块电路板吧,硕大的热缩管包着:

大件先拆到这了,看小件。插电也是想转不转的样子:

上端:

底部:

拆开,同样的是有规格一样的步进电机、滚珠结构:

全部初步拆解是这样:

步进电机和滚珠结构等外壳是没什么用的,也不想拿来作什么用,这是丢弃的:

这些是战利品:

重点来了,看能不能把喇叭弄出声。这个是操控器的另一面:

侧面还有音量开关:

拧动音量开关,开关脱扣了,毫无反应,开拆:

原来还用到牛屎,这是科学武装起来的迷信呀。把音量板拧紧还是无声,看来是电源板那端的问题。把这些东东全都带上楼细拆。
  这是剪开热缩管后的电源板,很小的一块:

背面也有阻容贴片:

串灯上电,测输出精准的5V(当时不知道后面还发生那么多事,所以没拍照),原来没坏的,心中正暗喜呢,测试的表笔一划,火星一闪,无输出了。
  只好细看下这块源板,看看能不能救回来。采用13003开关管,测过没坏:

居然也有光耦和431基准:

这枚945调整管击穿了:

找出库存换上:

开关管的射极电阻也烧断了,没有同样阻值的,用相近代换(图中上是原电阻,9殴多;下为新换,8殴多):

在后续的折腾中,再次烧毁元件,阵亡的集体如下,其中调整管和射极电阻烧了两次,还包括一枚817光耦:

重新换上后,电压有输出了,但却偏低了,应该是由于电子元件的离散性造成的:

原来是精准的5V,强迫症要把这电压调准,先后试过换大输出电容(220U换到470U)、换大开关管射极电阻(8殴多换成10殴),但最后还是老老实实把431的分压电阻调至合适。
  这是431的分压电阻,上拉是2.1K,下拉是2.2K:

基准电压为:

开始是把上分压电阻调小,找出贴片库存:

本来想由2.1K换成2K,后来想着试个1.5K的:

谁知换上,电压输出巨高,赶紧断电,原来是方向错了,应该调大电阻的。遂上可调电阻大法,最终确定上拉为2.2K,可是库存没有这个阻值:

幸运的发现,在贴片元件安装处居然有两个过孔,于是用立式电阻代换了:

这是新的基准电压,只差0.002V:

别小看这0.002V,输出提高了0.06V,进一步接近标准的5V了(理论上可以调很准的,只是那枚用于调整的可变电阻是50K的碳膜可调,本身也不精准):

然后接上操控板,还是没声,检查到是带开关的音量电位器开关触不良,一番除锈,上电还是没声,该不是那啥显灵了吧?不信邪的我把音量电位器中心触点直接用摄子短接,终于,一阵悠扬的佛歌从喇叭传出,原来, 这个音量控制是一开关就最大声的,而不象收音机那样打开后再慢慢调大声的,而我总是一开就调到最大开度,却恰好是最小声,当然听不到声音了。直接把这短接了,也防止了碳膜接触不良。现在,是听着佛歌发的帖。这个就不要上视频了吧?

要听不如听这个:
http://kg.qq.com/share.html?s=1ZuGfe1O_pAeh1mY

网友A:
这叫信仰,不叫迷信,还不赶紧给我佛上香请罪吗!

网友B:
看到撕毁无效我乐了。。。。。哈哈

网友:
这是莲台,就差佛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信仰,不叫迷信,还不赶紧给我佛上香请罪吗!

好吧。我佛慈悲,也那么看重钱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撕毁无效我乐了。。。。。哈哈

看到那个“嘛呢括罗”我才乐呢,太有意思了,是啥意思?你给意思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吧。我佛慈悲,也那么看重钱财吗?

既是莲台,差的是观音吧,观音坐莲嘛

网友(2019-12-23):
迷信不好,神要是行可以不用现代化啊。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