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两个口红移动电源改18650充电器

楼主(2019-06-11):
手里的18650越来越多,正好地摊遇到这个,电池扔了不要,就留壳子充电用,大家帮看看这个芯片不改直接充行不行?

网友:
可以,FM6316不错,充一节锂电,没有问题。

网友:
缘分啊,我昨天晚上也才翻出来2个这个香水充电宝,记得当年充坏了我的一个大红袍。哎。

网友:
充电、升压二合一芯片,做充电器不错

网友A:
好像是新版本的普通款香水,超过1A后容易烧升压,有些负载容易导致锂电池过放电。我以前在供应那取样过几个ETA方案,有些也是过流故障,但是当充电板不错,大概4.18V停充,比4056设计的保守点。

楼主:
坛子里大神多啊,问一下,外围原件精准度会不会影响转灯电压?

网友B:
没问题,充一节,连电池盒也不用准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新版本的普通款香水,超过1A后容易烧升压,有些负载容易导致锂电池过放电。我以前在供应那取样过几个 ...

坛子里大神多啊,问一下,外围原件精准度会不会影响转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充一节,连电池盒也不用准备了。

其实我本来就是当电池盒买的,没想用里面的电路,因为电池比较山寨,所以以为电路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子里大神多啊,问一下,外围原件精准度会不会影响转灯电压?

会,也不会,转灯是看电流的,无所谓,差别忽略不计

网友C:
充放电保护一体芯片,愿意的话可以测一下截止电压,不是很高的话,用来充18650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放电保护一体芯片,愿意的话可以测一下截止电压,不是很高的话,用来充18650挺不错的。 ...

这么山寨的东西截止电压既然稳稳的4.20V,而且两个一样,我都开始怀疑我的万用表了,两块表还都一样,不过楼上大神说的对,放电大电流真不行,我给手机充电,十分钟后接口就烫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山寨的东西截止电压既然稳稳的4.20V,而且两个一样,我都开始怀疑我的万用表了,两块表还都一样,不 ...

这种充放电保护一体芯片有的充电截止电压设计的很好,在4.18V—4.20V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本来就是当电池盒买的,没想用里面的电路,因为电池比较山寨,所以以为电路也不行。 ...

是不错,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