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智微JMF670H+I29F32B08JCME2量产缺固件

楼主(2019-06-11):
智微JMF670H+I29F32B08JCME2量产失败,贴4片开始量产问题提示少固件,贴了八片也一样,开始贴的1片和2片也是少文件

这是贴的4片,此为单片英特尔32G容量,4CE闪存

缓存是南亚256M的

这是反面,全部空着

选择是正确的

提示缺少固件,换其它工具也是提示少Q_OLO3CH.bin固件,跟这个少的固件不一样而已,还有些工具提示请看下面

这是贴的8片了

也是反面全空

跑总线和缓存通过

提示找不到闪存,检查闪存列表
还有的提示ID号不正确,现在有谁有缺失的固件,或者有其它工具版本

这是我目前用的4个版本的固件,前2个后缀为017和013提示ID号不正确,后2个后缀027提示缺固件

网友A:
I29F32B08JCME2有两种ID,会不会混在一起?你看问号里面的ID识别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9F32B08JCME2有两种ID,会不会混在一起?你看问号里面的ID识别对不对?

应该不会吧,我还用这个颗粒做了个256G固态,是SM2246EN的,闪存大小一样,ID号一样

网友B:
仔细研究了一下你的板子,话说你贴的好像不对吧,667/670不是2246,你要严格按照顺序贴片,应该是F00-F01-F02这么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研究了一下你的板子,话说你贴的好像不对吧,667/670不是2246,你要严格按照顺序贴片,应该是F00-F01-F ...

JMF667H我也做过几个,不是很多,670跟667顺序是一样的吧

这个就是板子F图,绿色是先贴的四片,后直接贴了8片,都是提示少固件。这个F贴法应该没错,跟原来的667H位置号一样。难道16贴序号跟8贴序号不一样。试试看

网友B:
8贴你这么试试00-01-02-03-10-11-12-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8贴你这么试试00-01-02-03-10-11-12-13

拆了下面4贴,检测看下面

是2通道了

量产一样不过,那是毋庸置疑的。再看看下面的,焊在后面的闪存是怎么个回事

正面

这是反面,我只焊上2片,主要是检测是不是4通道的,我在焊前面上面6片的时候就能检测到4通道

这个就是原先只焊前面6贴,检测是4通道

这个就是前面4片和后面2片,还是2通道,接下来2片没必要贴了,量产那是肯定不过的,但我还试了一下,提示跟先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了下面4贴,检测看下面

是2通道了

对了,哥们,我给你问了个内行,话说JMF极限是4CHX8CE=32CE的,TSOP的尿性只能贴8贴,设计成16贴的板要么是全2CE的要么就是有并联的情况,看你的板子貌似支持单贴4CE,所以你用万用表量量那些不是公用CE的贴上去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哥们,我给你问了个内行,话说JMF极限是4CHX8CE=32CE的,TSOP的尿性只能贴8贴,设计成16贴的板要么 ...

你是想表达 一个什么意思,我没明白。但我感觉还是提示说的缺少固件。这个板子是支持32CE的4通道,下图就是就是它的位置图

很清楚的看到正面4通道,反面也是4通道,是对应的。你可以直接说是怎么个焊,但我想不管怎么焊没用,因为问题在固件上。

网友C:
看样子你有jmf的资料啊.可不可以分享下?这个应该是用跳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你有jmf的资料啊.可不可以分享下?这个应该是用跳线的!

网上可以搜得到,直接输入《U盘量产工具》,也可复制这个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n/。很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想表达 一个什么意思,我没明白。但我感觉还是提示说的缺少固件。这个板子是支持32CE的4通道,下图就 ...

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不是缺固件,就是你贴法错误,因为威刚8贴版本我贴过8贴mcme2(jcme2的bga版本),因为jmf667最大只能支持32ce的,而16贴板子如果全部是4ce则会出现64ce,因为我没有你板子的实物所以不好说,我严重怀疑你那板子起码有8贴是和前面8贴ce并联的,因为你在焊接无误的情况下出现了缺ce的情况,唯一解释就是有几片ce叠加到别的的ce上面了,这样主控只能识别成1个ce,所以造成ce缺失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想表达 一个什么意思,我没明白。但我感觉还是提示说的缺少固件。这个板子是支持32CE的4通道,下图就 ...

你既然有了这个表就非常好了,你现在用万用表量同组颜色,比如红色的四片,如果我没猜错至少有两片的ce脚是和其他两片并联的,这样你红色区域只能贴两片,我给你一种参考贴法,可能不对,但是也是一种思路:f00-f01-f10-f11-f20-f21-f30-f31也就是全主控面或者全翻面,所以你一开始那八贴的你就应该排除一下焊接或者哪里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就全部挪到反面,在这种情况下再检查是缺固件还是缺ce,如果缺固件那就试试667的软件开卡,如果缺ce就还要在相同颜色区域内排列组合,也就是相同颜色区域四片里面选两片组合。。。

网友B:
话说你试试全贴正面然后用jmf667工具开,如果还不行那就确定我的判断了。。。。因为我今天在臭鱼上看见8贴jcme2的盘卖,唯一区别那玩意是8贴单面板,版型和您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既然有了这个表就非常好了,你现在用万用表量同组颜色,比如红色的四片,如果我没猜错至少有两片的ce脚 ...

这种贴法试过了,你看看上面的就知道了。至于你说的8贴全部都是后面没有试,但这跟全部贴在前面有什么区别,再说第一贴都是在F00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你试试全贴正面然后用jmf667工具开,如果还不行那就确定我的判断了。。。。因为我今天在臭鱼上看见8贴j ...

我第二次的时候贴的就是全部正面8片,提示少固件。上面有我的提示,你仔细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第二次的时候贴的就是全部正面8片,提示少固件。上面有我的提示,你仔细看看 ...

我看见了,缺少的时候试试用667看看能不能开,能开代表真的少固件,不能开代表还是你排布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见了,缺少的时候试试用667看看能不能开,能开代表真的少固件,不能开代表还是你排布不对 ...

你说的是用667的工具试开670的,早就试过了的,没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用667的工具试开670的,早就试过了的,没用

那就肯定不是缺固件了,还是你板子问题,因为667开8贴JCME2我试过的,如果不是你焊接问题就检查板子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肯定不是缺固件了,还是你板子问题,因为667开8贴JCME2我试过的,如果不是你焊接问题就检查板子问题 ...

那个667的我焊了三个了,虽然不多,但都最后成功,我是借签667的成果的。你说是肯定是不缺固件,有这么肯定,不好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