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贱!把一个好好的ez6220弄完了

楼主(2019-06-11):
刚到手一个6220螺丝刀,外观不好,但是里面很好,刚拆开还能看见黄色的油呢。电机也很新,碳刷很长。
本来原装油还能用,不用清理。但我手贱全拆开清理。
上错油了,上了比较稠的润滑脂。然后装好后感觉声音好听了,但是有些转不动了,慢了。
明显油稠了。我费了好多时间弄得,还弄一手油,结果。。。
怎么办,我是不想再弄一遍了,我直接浇些机油稀释下可以吗?图片是没清理前。清理后没拍图片。

网友:
可以加机油稀释下,没有正合适的润滑脂时经常这么干

网友:
楼主情况我也干过,只要把第一级齿轮的润滑脂减少点应该可以了,这里电机直接驱动,太稠了带不了。

楼主:
刚才玩了会 还没倒出时间稀释呢。点一会中间那里就有点烫手,估计是转不动导致电流过大发热。

网友:
玩电动工具就整点专用油吧,不好买,德伟的好像咸鱼有卖。

网友:
实际上,是你油的手法错了,比较稠的油,还是用 抹最好,齿轮及外圈拿个刀片抹平一层 就好了。

可以 使用6V直流电源,让电机正反跑几圈,后面再用电池时就好多了。

网友:
再来一遍吧,小起子机用稀润滑油。看老李都用凡士林
加机油稀释,会漏油等问题存在

楼主:
加了机油稀释了下,还是感觉不行,之前抹了太多脂了,都抹满了快。
等再清理一次吧,重新上油。

网友A:
洗掉换粘度低的油。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掉换粘度低的油。

重新又用手纸擦了下,真特么累人阿。请问用汽车保养的机油行吗?手里只有这个了。

网友A:
不知道保养汽车的机油多大粘度。我用的是昆仑2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又用手纸擦了下,真特么累人阿。请问用汽车保养的机油行吗?手里只有这个了。

...

哎呀~~  好干净的6220齿轮组   真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呀~~  好干净的6220齿轮组   真养眼

是啊,不知道为什么外壳那么脏,内部却干净。
简单擦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保养汽车的机油多大粘度。我用的是昆仑2号!

兄弟。昆仑2号是油还是脂阿! 我开始用的锂基脂2#,有些转不动。加机油稀释后好些,但还是感觉比清理前慢。稍后我只加机油试试。

网友:
煤油洗一下,重新抹润滑脂,其实没那么严格,有点就够用

楼主:
好了,只用机油。不热了,速度也正常了。声音也很柔和。
只是扭力打滑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没有机子对比,感觉扭力很大才能打滑。1档之外,2~6档的话,小螺丝恐怕不行,力太大。
不知道正常是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C:
wd40直接喷进去,多试几次,达到你要的手感就行

网友:
我靠,有那么纠结吗?我所有的电动工具直接加的二硫化钼,黑的不是一比,但是效果美的不是一比,刚加完不顺畅,用用比以前还爽,就算看着油少了,但二硫化钼会在齿轮表面留下一层润滑膜,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wd40直接喷进去,多试几次,达到你要的手感就行

不建议把WD40当锂基润滑油使用

WD40会挥发  留下的那层保护膜不耐摩擦

这种情况下  使用缝纫机油都比WD40强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