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MESTEK迈斯泰克DM100C手自一体万用表评测

楼主(2019-06-11):
写在前面:本人没有任何基准,所有数值仅供参考
官方参数:

一、开箱,外观

包装正面

反面

包装内部

所有配件

表重320克

加上表笔重391克

表笔重73.8克

裸表重238.5克

保护套足足有82克

和DM90大小对比

万用表的背面

电池仓,电池用两节AA电池(5号电池)

表笔细节

附赠的电池

楼主:
二、次要功能测试
特色功能:插错孔报警

OFF档电流约0.4mA
开机自检界面

照明LED近距离亮度约2000Lux
远距离亮度约600Lux
蜂鸣器声音大小约80分贝

补充内容 (2019-7-31 17:36):
表的工作电流达到了42mA,有点太高了

楼主:
三、主要功能测试
电压(数值仅供参考)

手动挡测试

2.电阻(数值仅供参考)
1K

2K

3K

4K

5K

9999

1234(这个之前测试过是准的)

电阻箱全0时0.9欧姆

1欧姆

22欧姆

470欧姆

470K

手动挡30欧姆

手动挡60欧姆

手动挡470欧姆

手动挡3.4K

手动挡6.1K

短接表笔0.1欧姆,有时候会显示0.0

220V交流电,上方会显示频率

手动挡结果一样

NCV非接触测试

频率档

温度

华氏度

取消自动关机:按住SEL键波动拨盘开机响5声,左上角电源图标消失,自动关机功能关闭

因为没有电池档,随便拿两个电池测试
9V

1.5V碳性

电容测试(仅供参考)
35V1000uF

第二个35V1000uF

400V6.8uF

16V470uF

25V150uF固态电容

楼主:
四、拆解采用了双芯片设计

整个布局很工整
主控室香港梦科DTM0660

相关资料:
上方是一个未知的芯片

插孔特殊设计,可以检测是否插错孔

电池与主板采用弹簧连接

主板代号DM100C,日期为2019年1月23日

上方照明LED和NCV天线

楼主:
五、总结
DM100C采用手自一体设计可以满足不同需求,创新的插错孔报警有时候很有用,可以有效防止误操作炸保险。此表测量速度快,精度高,250V以内有全档位防烧功能,新手也可以用。
优点:
1.功能众多,创新插错孔报警功能
2.手自一体满足不同需求
3.同屏三显(数值显示,频率显示,模拟条显示)
4.双芯片高速测量
5.供电采用常见的5号电池,电路板布局好
6.支持变频电压测量
缺点:
1.反显屏幕耗电相对较大
2.没有配备保护包,没有保护包的表是没有灵魂的
3.表本身比较重,体积较大,不方便携带

end

网友:
工作电流太大了点,足足是普通万用表的几十倍;主芯片使用dtm0660比较遗憾,若是dm1106就更好些了。

网友:
让人不解的是,off档怎么还有电流?难道off档没有将电池供电完全切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总结
DM100C采用手自一体设计可以满足不同需求,创新的插错孔报警有时候很有用,可以有效防止误操作炸 ...

售价高达188元,这表还真的可以,价格高得可以

网友:
买了个dm100,还没到手。觉得这两块表的电路结构应该是非常相似的。只是档位划分不同,用的应该都是自动量程的芯片,只是做成了可以手动切换。两个表的功能完全可以整合到一起。分成两个型号的表真的意义不大。

网友:
创新插错孔报警功能很实用。

网友A:
这表的模拟条反映速度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的模拟条反映速度快吗?

反应速度和数显差不多

网友:
板子没清洗干净呢,那些残锡,我还以为是4层板的过孔

网友:
两节5号电池好评~~!电池还是成对的好,三节电池的表就不想买。

网友:
好是蛮好的,就是价格不亲民啊!

网友(2019-08-01):
这表的采样速度号称10次每秒。比起胜利890极其系列快多了吧。尤其是测电容的速度快很多

网友(2019-09-12):
跟风查了一下天猫。销量上不去

网友:
看来速度和精度不可兼得啊

网友:
外观有点难看,内部做工不错

网友:
这表看过演示,测量速度惊人的快,应该是单片机满速运行了,耗电量确实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