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子负载重新排版增加6管负载控制在优化电路!

楼主(2019-06-11):
前两次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4659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4327
带这次已经三次排版,前面的两次都是4管,上300W容易烧烧。所以这次增加6管,可以上8管板子上没做,制作了6管。制作过程中就没发了,断断续续的制作。这次优化了些前面的不足,增加启动和指示电路,增加继电器控制。当设定某个截止电压断电后需要手动复位,这样就可以控制各种电池放电正常截止电压。还是那句话看着简单实际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由于控制板画的时候不够细心,造成多次调试不成功,甚至一度差点放弃,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不少知识,所以生命在于折腾,目前放电300W毫无压力电路图还是用论坛的图纸。现在有空在玩电动车锂电池开关电源所以电子负载不可缺。欢迎探讨!

网友A:
核心的大散热器没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核心的大散热器没看到啊

以前的帖子有,变频器的散热器很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帖子有,变频器的散热器很大的

看到了,确实不小,我也用的炬为表头,测温固定在MOS外壳上,我目前最高试过80度,最大270W的样子,测试电池和充电器够用了

网友:
有测试过恒流状态输入电压大幅变化的电流调整性能吗? 可以在输入30V设置3A恒流,调整输入电压到6V看恒流值变化多少? 我做过一个输入变化80%电压恒流随之变化超过20%.

网友B:
单个管子做一个小模块,包含外围运放什么的,使用排线连接,要几个管子就上几个

网友C:
嘚瑟一下我的数控电子负载,用了4块功率板,每块板子5只功率MOS管。最大电流60A,最高电压300V,最大功率大约能到千瓦左右。功率部分为模块式,散热器如果够大,还可以简单并联方式再加板子。

恒流模式:

恒压模式:

恒阻模式:

恒功率模式:

还有一个CC+CV模式,用于电池放电等用途。MOS管的均流控制没用运放,用的是三极管阵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个管子做一个小模块,包含外围运放什么的,使用排线连接,要几个管子就上几个 ...

续上:

CC+CV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续上:

CC+CV模式

简直是浪费电能啊,现在都搞能量回收了

网友:
上原理图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嘚瑟一下我的数控电子负载,用了4块功率板,每块板子5只功率MOS管。最大电流60A,最高电压300V,最大功率 ...

你这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