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第一次见,居然还有这样的假移动硬盘,真到你想哭

楼主(2019-06-11):
上个星期去旧货市场,看到几个移动硬盘,就买回来了,其中有个感觉重量不对。复制数据的时候也觉得不对劲,拆开一看,一种新的假货诞生了。我还是第一次见这种假货,可以迷惑不少初级拆客。这么费功夫弄成这样感觉不值得吧。

看外观倒还是很像真的,做工也不错。

2T的容量还是迷你USB的口,就感觉有点奇怪了。

拆开一看,就觉得很奇怪。真货的电路板不是这样的。

取下“硬盘”就这德行了。硬盘上4个角的螺丝也不对,太粗糙,还是十字的。

这个是把“硬盘”反过来的背面,就一块环氧树脂板。

拧下4个螺丝,拆开,那个“硬盘”的盖子就纯粹是一个贴片冲压的。中间就一个电路板。

核心来了,就是这块单面板,上面有一个三星出的2G的SLC芯片K9WAG08U1A。这个假货做成这样干嘛呢,太费劲了,还用SLC的芯片,想不开啊。。。看左上角和右上角的那些可以焊插针的孔,估计能加一个转接小板,变成SATA口。怀疑这个板子是好多年前做固态硬盘用的,后来成库存了,就改用途做这种假货了,不然没理由用SLC,还是2G的。

网友:
又一个高人的杰作诞生了

网友:
后面的线是相互连的,还SATA口

网友:
应该不能转SATA吧,能转就NB了

网友:
高科技啊, 好像只有我们中国人能想出来。

网友:
这就是要做就做全套。

网友:
这个牛逼..4贴..SLC..

网友:
这个假厉害了,拆开居然还做成硬盘的样子

网友:
咸鱼上还有转转上卖的那种只能格式化exfat格式的移动硬盘就是这类盘,价格是真盘的一半多点,

我在咸鱼上卖真盘完全卖不出去,有好几个那这种假盘比较跟我讲价,心累啊

网友:
假货做成这样也算是用心了

网友:
应该是大号的U盘

网友:
没用膨胀螺栓就不错了

网友:
固态硬盘,不错

网友:
至少有个机械硬盘,测试一下数据块看看。以前我在网上见到过螺丝配重的。

网友:
这个金属壳是凉的,很费成本,但作假也做像一点哪怕自己编一个序列号型号啥的也比全是X强啊!真是无底线刷三观啊!

网友:
slc2g的拆机片也就做这些东西了,卖不掉的。

网友:
我也在地摊买过这种盒子的WD移动硬盘,不过里面是个1G的U盘+膨胀螺栓,这个竟然进化了

网友:
真搞笑,固态硬盘被做成了机械硬盘

网友:
都是废物利用,手头有啥就塞啥呗,有塞160G硬盘的,有塞U盘加配重的,反正拆开或者连接电脑才看得出问题。所以在地摊上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