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主控的固态硬盘电脑硬件检测不到,怎么救活

楼主(2019-06-11):
一块sm2246XT主控的固态硬盘,现在电脑无法检测到硬件。,开始由于这块硬盘被别人做了系统还原功能,每次重启系统后都会还原到之前的状态,不能保存资料。在PE系统里面删除分区也会自动还原到原来的分区状态。没办法就在DOS下把分区删除,重启就再也检测不到这张开了,有谁能分析下是,主控坏了还是主控程序丢失。,还是要充开卡可以激活。请谁提供开卡程序,谢谢。

网友A:
怕是闪存芯片有问题了,重新开卡估计才能用,我有一片tf卡故障也是怎么擦除低格里面的内容都会恢复,太神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是闪存芯片有问题了,重新开卡估计才能用,我有一片tf卡故障也是怎么擦除低格里面的内容都会恢复,太神奇 ...

您好!您有开卡程序吗,我下载好几个,短接ROM,sm2246XT_MPTool都读不到

网友B:
进入写保护状态了。重新开卡回来也用不了多久,老化了

按理说这个是企业级的,应该寿命很长才对。你这是成品SSD?还是DIY的?是不是拆机颗粒给弄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写保护状态了。重新开卡回来也用不了多久,老化了

按理说这个是企业级的,应该寿命很长才对。你这是成 ...

杂牌一体机电脑上的,2018年的硬盘。【标签上是贴的日期,具体的不知道】,每次重启电脑。系统自动还原到之前开机状态,所有资料也保存不了,在DOS里删除分区,就部分能检测到硬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您有开卡程序吗,我下载好几个,短接ROM,sm2246XT_MPTool都读不到

开卡程序u盘量产网很多了。认不到可能主控芯片挂了或者虚焊了。重新焊一下试试。

网友:
找个硬盘盒开卡,记得短接。量产工具自己百度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