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了女性用品,怎么加电池。

楼主(2019-06-11):
直接上图,里面空间很大。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拆你老婆最喜欢的电动棒

网友:
看到女“性用品”我就进来了,结果大失所望

网友:
这个加电池也得注意防水

网友:
直接5V接usb输入的口子后面,或者找到后面的电源芯片,看最终需要的是多少V电压再改

网友:
原来是一个加湿器。我以前在供应那取样过一两个,颜色随机充电风扇,结果到货两个粉色,只不过有一个改成了,9025服务器拆机风扇叶片电机模组。

网友:
我承认是被标题骗进来的

网友A:
既然空间大,撸个1万毫安的充电宝,把充电宝的输出接这个输入的马克口上,再把充电宝的马克口飞线飞出来就行了。

网友:
点进来就失望了。哈哈哈

网友:
我承认  我也是被标题骗进来的

网友:
加热功率小啊,能烧水?

网友:
女人、小孩、老人的钱最好赚了,当然,男人钱也好赚

网友:
被标题骗进来了

网友B:
我还当是啥女性用品,原来是个加湿器。

网友:
我点标题的时候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当是啥女性用品,原来是个加湿器。

女性最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空间大,撸个1万毫安的充电宝,把充电宝的输出接这个输入的马克口上,再把充电宝的马克口飞线飞出来就 ...

这个可以有,加个1865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有,加个18650

气候干澡时到是有点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