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谁来拯救我的芯——拆修美的MC-SY1913电磁炉,求问大神单片机MC908QY4CP挂了...

楼主(2019-06-11):
  这电磁炉是自家的,坏了有些年头了,几次拆修,不得要领,看看这次能不能有个结果。
这是买的第一个电磁炉,使用了有些时日了,面板都烤得有些焦黄了:
靠近操控板这里还有个裂缝:

锅位边有警示语:

翻过背面:

这里有铭牌,美的MC-SY1913电磁炉:

故障是上电不加热无显示。开拆:

使用的还是工频变压器电源,每组绕组都标有电压值:

测过次级三组交流电压正常。这是提供驱动电路工作的黄黑绕组电压:

这是提供风扇工作的红黑绕组电压:

这是提供单片机工作的蓝黑绕组电压:

再确认一次,串灯上电风扇狂转,无显示:

继续拆:

这是电路板:

单独拿出来了:

背面。大电流的地方都加锡:

保险管没烧:

压敏电阻:

消除差模干扰的低通滤波电容和电流互感器:
电流互感器:

这是DC300V端的滤波电感电容:

这是谐振电容:

IGBT和整流桥:

整流桥:

IGBT:

IGBT上的温度检测:

单片机双列16脚的MC908QY4CP:

电压比较器:

过流检测调整可变电阻:

开关二极管组成的检测列阵:

锅底温度检测二极管:

这是12V风扇:

拆下确认过IGBT没事,重新上回导热硅脂回装好:
先测各组电源。IGBT的300V+电压是正常的:

单片机及控制面板的5V电压也是正常的。这是5V三端稳压管(拆开了它前面的滤波电容才能拍到):

风扇的12V电压也正常;只是测到驱动IGBT的18V电压不正常:

细查后发现这是正常的,见后述。
回到原思路上,上电风扇就狂转,就以风扇电路为突破口。在细查风扇相关电路前,肯定要跑一下整机电路,在网上找到一个类似电路图:

看它的风扇电路:

可见风扇的启停是受控于单片机的,实际跑了电路也是如此,单片机挂了?先放一边。
操控板也无显示,再看操控显示板。上电测控制板5V电源是正常的:

初步检测控制板上很多发光二极管挂掉了,拆出来:

找出新品换上:

上电,控制板还是没有显示。细查下这显示板:

用的是74HC164AP移位寄存器:

这种移位寄存器就是将单片机送来的串行时钟信号进行移位操作,这是它的引脚功能图:

测过5V电源电压正常,用示波器测1、2脚果然没有串行信号输入,证据再次指向了单片机。
这是单片机MC908QY4CP的资料,E文的,看得懂的拿去 MC908QY4CPE.pdf (1.73 MB, 下载次数: 1) 。我看不懂,截个图来给大神看看:

这是单片机引脚功能图:

测单片机电源电压是精准的5V:

真是单片机挂了?

在去往数码王国的路上,
我化作一棵开花的树,
长在我以为你必经的路旁,
而你,终于无视的走过,
在你的身后落下了一地的,
朋友啊,那不是花,
那是我凋零的电子芯。

天地情

网友A:
锅底测温度那个应该是玻璃封装的NTC

网友:
保险完好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老货应该是铜线盘,那个陶瓷面板是日本进口货

网友:
老货质量好是铜线盘无疑,那个陶瓷面板是日本进口货

网友:
都是工频副电源,线盘应该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锅底测温度那个应该是玻璃封装的NTC

这货我折腾了好多次了,这一次折腾,是抛砖引玉的,等大神拯救

网友B:
变压器有交流电压输出,那应该有个整流滤波后再经一个7805或者78L05之类的电路给单片机和按键板提供5V电压的吧,查一下有没有5V,没有就查变压器到7805这一段啰。
看你板上好像没有长得像7805的东西,难道是78L05?我怀疑就是它坏了。

网友:
这老货质量应该比较好,把问题修复了,再用环氧树脂把裂缝补上,再战二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有交流电压输出,那应该有个整流滤波后再经一个7805或者78L05之类的电路给单片机和按键板提供5V电压 ...

直流电压5伏是正常的。怀疑是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电压5伏是正常的。怀疑是单片机的问题。

噢!那量一下单片机各脚的对地电阻看看有没有短路的,有的话就OVER了,不知道淘宝上有没带程序的单片机卖。

网友B:
单片机坏了修复不了的话把电流互感器拆下来送我吧(不知道脚距离合不合适),我有一个炉电流互感器次级断了,线太细自己没法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坏了修复不了的话把电流互感器拆下来送我吧(不知道脚距离合不合适),我有一个炉电流互感器 ...

如果修不好,就只能留拆机用了,送给你可以,但那么个小玩意,邮费伤不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修不好,就只能留拆机用了,送给你可以,但那么个小玩意,邮费伤不起吧? ...

说笑的,东西不及邮费贵,我那个山寨炉也不值钱,没什么维修价值。希望能你能修好。

网友C:
检查芯片的电压正常不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芯片的电压正常不嘛

一边搬砖一边弄的,等有时间再弄了,谢啦。关键也是没有芯片资料,到时候留意更新。

网友:
看见第一张图片还以为是个台秤

网友:
大婶,你的执着让我感动,让我哭得鼻涕眼泪挂满面。

网友:
过流检测调整可变电阻 测下阻值

网友:
CPU没有那么容易坏,,,

网友:
检查一下单片机的时钟、复位电路,代换全部的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