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来看看是不是返修机

楼主(2019-06-11):
差不多十年前在苏宁买的松下p46s10c,最近开不了机,指示灯红灯闪6下。今天拆开看看,发现SC板有像是被维修过的痕迹,难道当年买到的是返修机?
希望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大哥指导一下从何下手

网友A:
恭喜中招了而且从工艺看不像是返厂修的,像是街边师傅的成果

网友:
插件后焊呗,少见多怪

网友:
厂家返修机不可能不清洗PCB吧,所以应该是路边师傅修的

网友B:
十年前大多数厂家已经不洗板了,臭氧层公约限制

网友C:
看不出来 很多板子的一些插件人工后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来 很多板子的一些插件人工后悍

后焊的是不是应该同一型号的管全部后焊?现在看到的是只有几个管有人工焊接的痕迹,在附近的同一型号的管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中招了而且从工艺看不像是返厂修的,像是街边师傅的成果

问题来了,到我手之后没修过,路边的师傅是什么时候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年前大多数厂家已经不洗板了,臭氧层公约限制

不是洗不洗板的问题,有几个管有明显人工焊过的痕迹。有坛友说是人工后焊,希望真是如此

网友:
没什么大问题,线上有专门补焊波峰不良的虚假焊,因为环保的问题,人工补焊的都不洗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来 很多板子的一些插件人工后悍

局部补焊,是在大屁股电视时代就有的风格,发热大的,容易脱落的,容易受力的地方,都要补焊加锡,所以,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