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处理器芯片会导致旁边的EEPROM数据损坏吗?

楼主(2019-06-11):
更换处理器芯片会导致旁边的EEPROM芯片数据损坏吗?
原本能开机,但不能工作,更换了处理器后,连开机都不行了,换回原来的处理器芯片,还是不能开机,会不会是EEPROM中的数据损坏了?

网友A:
一般不会,看看换回来后引脚有没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看看换回来后引脚有没有虚焊。

焊了三遍了,检查过好多次了

网友:
为啥不用编程器读出来备份一下呢?

网友:
处理器里面有固定程序的 外部的存储的是一些变化的参数

网友B:
把原来的换上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还有处理器内部也可能有程序。
你换上的要么是空白的要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来的换上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还有处理器内部也可能有程序。
你换上的要么是空白的要么不一样 ...

原芯片换回去了,也不能开机了

网友:
原芯片都不行就有可能芯片挂了,或焊盘掉了。

网友:
有可能换上去的新处理器修改了eeprom:lol:

网友:
换处理器芯片之前应该备份一下EEPROM数据,以防不测。

网友:
物理上不会,除非你的烙铁有静电打坏。软件上,情况千变万化,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作者的思路,有加密的,有不加的。操作前最好备份好数据,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