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高儀 EARTH MAN IDR-150Li 14.4V充電式起子,对比拆解,并初步测试!

楼主(2019-06-11):
『 元作 』高儀 EARTH MAN IDR-150Li 14.4Vインパクトドライバー 对比拆解,并初步测试!
前言:1895年,德国Fein公司研制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动工具—直流电钻,开始了人类使用电动工具的时代。一百年来,电动工具由少到多、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现已形成了工业用、维修用、家用三大产品系列,数百个品种、几千个规格,年产量超过800万台,成为人类劳动必不可少的工具。特别近二十年来,随着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电子控制技术已在国电动工具上得到广泛应用,这不仅改善了工具本身的性能,而且提高了加工质量、使用灵活性和产品附加值,把电动工具推向了一个崭新的机电一体化发展阶段。我这些年玩过很多的电动工具,对冲击起子情有独钟,因为他的应用广泛,比起电钻更小巧,更有力,速度更快。
很多朋友在玩电动工具的时候,偶尔会遇到高儀这个品牌,心里常常会想:这个品牌质量怎么样?今天我就来拆一款千元级的IDR-150Li 14.4V冲击起子,让我们一睹高姨的风采!

第一部分:展示高儀 EARTH MAN IDR-150Li 内部构造

高儀IDR-150Li原貌

包装展示

附件展示

冲击起子,充电器,电池包展示

这个电池包上部插口非常短。比较有特色。

侧面展示

照明灯展示

电池包侧面展示

充电器展示

产品性能介绍

打黑的高儀IDR-150Li

参数表示
品牌和电压:EARTH MAN  14.4V充電式
型号:IDR-150Li
转速:0——2500min
最大扭力:100 N.m

快速夹头 。

IDR-150Li 和松下EZT640比较 ,大小基本差不多。

拆开,看到开关带散热,这是调速开关。

在对比 ,看到IDR-150Li 略短呢。
但构造不比松下家庭款差。

采用了550电机 。

电机和前面支架连接方式,依靠卡座。

这款照明灯设计的很漂亮。

开关下有很大地方 。

拆下来电机和调速开关。

第一个看的就是驱动齿轮,看看是否磨损,这个完好 。

齿轮上有孔 ,猜想也是过盈配合。

驱动齿轮特写

看碳刷,应该还有五分之四 ,齿梳刚磨掉。

电机 接线套黑色热缩管。

调速开关,率散热面积较大。

开关参数标识,7.2V~~24v ,16A
看来可以安装在7.2V冲击起子上 。

照明灯设计了PCB板 ,看着高档。

限流电阻 1K

电池接触片

看电机外壳 ,标识550   14.4 ,2014年出产

打击头部分

侧面,设计的形状,铝合金材质 。

快速夹头孔挺深 ,看来能插双面批头。

齿轮支架内带轴承 。

放大看看

打击块 ,比较小巧

打击块全貌图

个头较小,弹簧较细。

打击锤

放大看到几乎无磨损,
中间的苹果型,呈现圆角,貌似一体铸造 。

前端夹头部分

打击头拆解成三部分。

楼下继续对比和测试 !

楼主:
『 元作 』高儀 EARTH MAN IDR-150Li 14.4Vインパクトドライバー 对比拆解,并初步测试!

第二部分:高儀 IDR-150Li 与松下EZT611对比+维修+测试

       本楼通过对比两个不同品牌冲击起子构造,了解高儀IDR-150Li 的做工和用料。
松下EZT611冲击起子

        冲击起子零件爆炸图

左松下,右高儀 ,以下只说品牌,代表上面的型号。
1、对比齿轮支架
松下带轴承略大些,质量更好些。

背面对比,松下带卡槽部分宽大些

2、对比打击部分
打击块对比,松下粗些,中间苹果样式的开孔,貌似线切割的。
高儀貌似一体成型的。

侧面对比

齿轮部分对比,
松下的粗壮,高儀的瘦小。

再对比打击部分,松下的大很多。

3、对比外保护壳
高儀的细小很多 。

侧面对比,松下带密封胶圈。

4、调试开关对比
高儀比松下散热小些。

照明灯对比
高儀的比松下小些。

电源导线对比
松下的线粗些

接口对比,高儀是焊接,松下是插接。

通过如上看出松下的做工要精致,用料粗壮 ,起子的结实程度很好。
但高儀冲击起子要轻巧很多 。
5、维修
裁剪一块塑料 。

粘合

上起子上 ,大小正好,手感很好。

维修胶水和润滑油

后续会把这款电池嫁接到此款起子上。
此起子大小和松下640差不多 ,
使用起来小巧很多,
打他到目的就是为了小巧 。

维修完毕,测试,调速开关正常 ,启动和使用电流正常 。
参数如下

高儀 EARTH MAN IDR-150Li ,还有一个兄弟。
是一款几乎一样的电钻 ,电池和充电器通用。

感受:个人觉得IDR-150Li 比松下EZT640功能强大,有无极调速,有照明灯,有包胶。
           作为高儀品牌,设计的起子小巧居多 ,对于喜欢小型起子,电钻是个福音。
          冲击起子小巧便于携带 ,使用中手感好,祝坛友们也淘到心仪的好工具。
          说起来结实程度,此款起子经历洋垃圾之路,一路摸爬滚打,还是好好的。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A:
还有吗?不拧几颗螺丝试试吗?不测试一下电流吗?100n应该很够力吧?这机器看起来挺高大上的。

网友:
感觉黄尚是卖起子的

网友B:
不拆新机器,差评

网友:
这个比松下差点。虽然断了电池脚,内部成色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吗?不拧几颗螺丝试试吗?不测试一下电流吗?100n应该很够力吧?这机器看起来挺高大上的。 ...

动态图后上的 ,论坛不支持上传视频 ,是个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新机器,差评

新旧构造都一样 ,是不是这个理

网友:
皇上总是可以说上一段历史。

网友:
回归了电动工具拆机,看着舒服!

网友C:
好浮夸   千元级冲击起子也是醉了   日亚一套价格才600元

网友:
皇上你一边打黑一边买新的这是什么节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浮夸   千元级冲击起子也是醉了   日亚一套价格才600元

黄上买,自然价格高。道光补给补丁花二十两银子还觉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上买,自然价格高。道光补给补丁花二十两银子还觉得便宜

特价的时候价格低,情理之中。
这么久的坛友了,不想和他辩解 。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价的时候价格低,情理之中。
这么久的坛友了,不想和他辩解 。

就是玩,开心最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特价的时候价格低,情理之中。
这么久的坛友了,不想和他辩解 。

指出不妥之处改了就是   没什么   谁也不是全才

怕你不是气昏头了   还特价

你拿个人闲置拍卖平台(雅虎)的价格出来    不知道想表达什么
雅虎上的价格是卖家自己标注的  卖五千人民币也可以  卖五百元也可以  关键是  如果雅虎定价比日亚高,是不是有人买??  日亚还包邮

而且日亚才是官方管售后的好吗?
实在是丢帮帮团的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出不妥之处改了就是   没什么   谁也不是全才

怕你不是气昏头了   还特价

你的信息,也为此贴增色不少。
丢帮帮团的脸,从何说起? 本来就是交流 ,但话语中多了不少戾气,不知是对我戾气,还是对电动起子戾气?
我也不想在什么日亚,雅虎买什么东西,只是找个价格作为参考。你有机遇在日本混,对日本很多东西,比我们懂得多 ,但也不值一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信息,也为此贴增色不少。
丢帮帮团的脸,从何说起? 本来就是交流 ,但话语中多了不少戾气,不知是对 ...

别把人都往坏处想    你前面修开关的帖子我有喷你么?
身正不怕影子斜,打铁还需自身硬

600元的机子说成千元级  说句浮夸不为过吧
有不妥之处我才委婉指出来   修改就完事了
被指出错处,还一副高深莫测,不与其一般见识的态度  才会令人厌恶(你觉得是戾气)

到现在你也没有承认自己写错了

坛友误会你一边买新一边打黑,你为何不解释一句?

你的大多数帖子  前面都是花架子装门面   后面才是自己的东西

写东西本就该尽量严谨   不了解,不确定的东西就当参考,这样真的好么?

PS:我也没觉得自己懂得多  因为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你是用雅虎价格做参考

但是你话到最后还要贬低我一下  实在是够大度的

网友:
拆得很清晰,给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