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听说最近USB风扇佷火?朋友送了两个,拆来看看。

楼主(2019-06-11):
      粉红的...大半个巴掌大的扇面

背后有电池仓盖,一张标签。

可以折叠起来放在包装盒里

正面一个按键,可以调节3各档位,最后一挡是个LED,当手电用,不是很亮。

切换档位

LED灯

开盖,一节18650锂电池,垃圾电池,内阻有几十,实测容量800毫安都不到。

标签

拧开4个螺丝,全拆开了。

一个有刷电机,控制板,原件很少,看上去很简陋。

N沟道NMOS管(PL2302)

有个灯泡图的IC,标识9j3,度娘查不到,但是从功能上看的出是个灯控电源管理IC,集成了锂电池充电,放电管理,和负载电压输出档位控制,开关等功能,用这个IC外围原件用的很少了。

小电机

背面揭下贴纸可以看到电机

放电截至电压2.8V,低于2.8V停止输出。

充电亮红灯

充电空载4.11

实测4.2V截止充电。充放电管理还是比较完善的。

双胞胎

网友A:
前几年火现在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年火现在不行了

好像是共田芭蕉弄得,最早的用料最好,美蓓亚8025原装风扇,金属磨砂深红烤漆外壳。第二代是共田F95变成了一体式,滚珠轴承变成含油轴承。随后出现GT328等便携款,2018年后出现芭蕉扇子外形等。立烁第一代F95是一个按键单档,第二代F95B是三档两个按键。随后立冷等很多厂家也出现F95型号。到了2018年有好多F95不仅缩水成有刷电机,而且不舍得用碳刷。

网友:
录音机没落了,但这风扇的出现,应该是救活了一个录音机电机厂

网友:
便携的,用起来还比较方便。

网友:
当年的芭蕉扇买了2个,静音风大。现在的基本都是有刷了,不好

网友:
300的有刷电机,寿命感觉也就几百小时

网友:
刚好有一个~只是没小灯,还没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