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珠海鼎通云电宝

楼主(2019-06-11):
具备充电宝和无线便捷路由器功能。开电源当充电宝时,无线路由也一同启动。5600mAH的电池容量。商标比较隐蔽
bios是用的华邦25q32fvsig

内存华邦w9825g6jh-6,256Mbit,也就是32MB。
网变是MHPC M3380NL

充电用的是emc5755
主芯片用铝板粘着的。搬不下来。看mac地址,是思科的,soc对着电池散热,这有点危险啊,运行时温度不低,要是把电池热炸了,这就是炸弹

聚合物电池,带保护板

网友:
网口是飞线过去了,厉害了。
另外空了一个USB的母座没焊接,貌似有改造的可能,应该是加上之后就可以接U盘或是3G网卡了,建议折腾一把试试。

楼主:
系统里面本身支持3g网上网,但是没有3g网卡。本身自带的那usb口就支持外接上网卡。可以用来桥接无线,扩域用。扩域用,测速3MB/s左右

楼主:
soc用的railink rt3352
系统刷的busybox 1.12.1

网友:
很鸡肋的东西,路由也不实用,充电宝容量也不大

网友A:
那弄得?想要一个,找类似的小路由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弄得?想要一个,找类似的小路由很久了

亲戚送的。业务员,技术员出差用还是可以的,在客户现场插上网线就有wif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