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奇怪的原装良明4伏充电器

楼主(2019-06-11):
在闲鱼上拍了一个原装的良明4伏充电器,感觉造型很特别,可惜输入是120V的,以前没改过充电器,所以还没收到货就开始在百度上看怎么改成220伏输入,总结下来基本上就是换压敏电阻.换主滤波电容.或者割电容的铜箔,让两个滤波电容串联工作以提高耐压,好吧,思路有了,就等收货了。

收到货先看看外观:

楼主:
拧掉4颗螺丝拆开:

找到压敏电阻TVR07511,百度查参数:压敏电压510伏,貌似用在220伏输入完全没问题呀

再看滤波电容:400V,好像用在220伏也没问题,那我还需要改什么呢?

仔细看了一下电路板,没看出其他需要改的地方,难道可以直接插220?

楼主:
好吧!怀着忐忑的心情,拿出插线板,准备直插220,不知道会不会。。。。。嘭。。。。

插上220,没发生异常情况,一颗绿色的指示灯亮了

再插入电池,3颗指示灯都亮了,能正常充电

连续充了几个电池,都正常充电,没啥异常,温度也不高,毕竟充电电流只有500ma,看来这个充电器本身就是110-220伏电压通用的,可能是因为销售地的原因才标成120伏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怀着忐忑的心情,拿出插线板,准备直插220,不知道会不会。。。。。嘭。。。。

LNK603本身就是用在85-265交流范围的,放心用吧

网友A:
我更好奇这是什么东西上的电池?
难道是单节的18650把接线极全改到了一端?

网友:
通用220v。电容耐压够,不用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怀着忐忑的心情,拿出插线板,准备直插220,不知道会不会。。。。。嘭。。。。

放 心吧,这个良明4V充电器和松下EZ0L10一样挂羊头卖狗肉,可 以直接220V的交流电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更好奇这是什么东西上的电池?
难道是单节的18650把接线极全改到了一端? ...

正确来说,这款电池内部是一颗动力电池,18650的。由于设计原因,内部有个保险管,很容易断或坏掉。

这个电池应用比较广泛,良明4V机型有:剪刀、角批、电批等几种都可以使用;同时还可以在利优比、工匠的同类产品中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怀着忐忑的心情,拿出插线板,准备直插220,不知道会不会。。。。。嘭。。。。

宽电压输入的

网友:
哈哈。。。。我是捂着耳朵阅贴的,生怕“BOOM”一声把我吓坏了。射天射地,没有故事发生。。。。

网友:
成色不错,标注的参数让人不放心,实际用的元件都是宽电压

网友:
看来是按全球电压设计的

网友:
这种用串灯泡的插座试会不会安全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怀着忐忑的心情,拿出插线板,准备直插220,不知道会不会。。。。。嘭。。。。

放心插220V吧俺一直 用着呢

网友:
看元件参数,确实没问题的

网友:
碰到好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怀着忐忑的心情,拿出插线板,准备直插220,不知道会不会。。。。。嘭。。。。

原装400mA的电流不给力,看看我改的4056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16120

网友(2019-07-24):
我觉得啊。一般开关电源都是宽电压的。

网友(2022-01-24):
楼主  插排是啥型号?

网友:
实际输出是几V?是4.00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