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波轮洗衣机拆解

楼主(2019-06-11):
毕业生卖我们寝室的,330元,2017年的机器

电路板,用热熔胶密封防水。有一块用金属壳和锡纸屏蔽,那部分没拆

皮带传动

网友:
离合器还没有搞下来,不算拆解吧,小神童应该算好拆的,海尔双动力那叫一个变态。

网友:
看着好新啊,都没啥生锈的地方

网友:
用2年还能半价。。。。

网友:
我家的是大神童

网友:
330元不贵啊,这种波轮洗衣机很耐用的。。一般情况下都能用十年八年

网友:
买二手洗衣机关键是心里觉得不大卫生。 虽然实际上并不存在洗衣机媒介的传染病,但是你还是买包洗衣机清洗剂仔细处理一下吧。

网友:
这灌胶的洗衣机板修起来很恶心

网友A:
海尔的洗衣机还可以,就是偷工减料严重,机身只有0.6个厚度。

网友:
去年买了一台大神童,8公斤,109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尔的洗衣机还可以,就是偷工减料严重,机身只有0.6个厚度。

對,鐵皮跟易拉罐一樣,底座塑料蓋板也薄。學校的海爾公用洗衣機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