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测联想副厂笔记本电源 型号ADLS65NCT3A 20v3.25aA

楼主(2019-06-11):
前段时间大叔那淘来的,被剪线了

标签写着适用于联想 手感没有原装的重,决定拆了看看

打开了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高压电容400v47uf 有点偏小

低压滤波电容25v470uf两只,有一只还是尼吃糠

主芯片GC2263 与 OB2263可互换

输入端没有共模电感,只有一只安规电容和一个保险

输出线算粗

准备负载测试
1安

3.2安 电压19.7 有点偏低了,标称20v呢

4安 超载,但电压还是19.7v

4.5安

5安了 依然坚挺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我只想说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A:
副厂这个词不知道谁想出来的。

山寨就山寨,还副厂!汽车配件一堆副厂。

除了原装的,其他都叫配件;还副厂,哪来的副厂,原厂承认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厂这个词不知道谁想出来的。

山寨就山寨,还副厂!汽车配件一堆副厂。

山寨这词偏贬义,副厂相对中性,
比如现在的手机充电头和数据线,像品胜这类品牌,说山寨,人家质量也不差,可能超过某些原厂配件,这个时间说人家山寨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网友:
这分明就是山寨,全插件的都是小作坊出品,看背面的元件脚和铜箔贴那么近,万一发生打火就炸鸡了

网友:
开关管好像中间脚虚焊了

网友:
要是能再测测效率就更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山寨这词偏贬义,副厂相对中性,
比如现在的手机充电头和数据线,像品胜这类品牌,说山寨,人家质量也不 ...

品牌配件不会仿造原厂造型以及标签。

所谓的副厂,都是高仿原厂外观的山寨产品。

网友:
这个电源的说明还行吧。   没有冒充是原装货。

网友:
电源还行,就看发热了

网友B:
山寨就是山寨!如果认为自己的电源非常优秀,怎么不自己注册商标。电源带载能力只是一个指标,安全性、可靠性更重要!

网友C:
听谁说过,打胶少的开关电源不是好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配件不会仿造原厂造型以及标签。

所谓的副厂,都是高仿原厂外观的山寨产品。 ...

那这个电源就不能说它山寨,它有印自己的厂商,标签上还用加大字号标明不是联想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谁说过,打胶少的开关电源不是好电源

通常可以这么理解,但不是绝对

网友D:
没坏咋会丢出来?!这种前后都缺线的,不敢赌。且那个交流 梅花线有点麻烦,通用性不强,手头只有两条,其中一条插头还是铝的,三线中其中一条有几十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坏咋会丢出来?!这种前后都缺线的,不敢赌。且那个交流 梅花线有点麻烦,通用性不强,手头只有两条,其 ...

那个可以换成8字,我改t12的几个都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寨就是山寨!如果认为自己的电源非常优秀,怎么不自己注册商标。电源带载能力只是一个指标,安全性、可靠 ...

太小看注册商标、宣传、维护等费用了,很多有志企业家就死在这些上。

网友:
山寨的,不过做工还不错

网友:
这样的申明没用呀,肯定是侵权的

网友:
不错,正版的,足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