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小天鹅变频洗衣机C8修的头疼TB75-6188DCL(S)

楼主(2019-06-11):
      这台小天鹅变频洗衣机C8故障,进水几分钟就C8,脱水功能时表现为能放水,放完水后一点都不转,过会就C8。换过电脑板(当然可能这板本身是坏的,因为是拆机板),再换驱动板(也可能本身是坏的,也是拆机板),
都还没解决,来来去去已经几趟了,修的头疼。

     进水阀有检查过没问题------拔线显示F8。
电机线UVW之间15欧左右,霍尔线间转动电机无电压(是不是万用表反应不过来?)

驱动板上电,UVW线间无电压,是不是要电脑板给了指令才会有输出电压?RxRv有5v多,VccTx有40v?(正常)

现在就是搞不懂到底哪里有问题了?

电脑板

驱动板

白黄兰为电机UVW

那这圈着的是霍尔线吗? 该怎么测呢?

补充内容 (2019-6-18 21:18):
已修复了

网友A:
查一下这个C8故障代码代表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这个C8故障代码代表什么意思呢?

查了:驱动板与电脑板通信故障

网友B:
查一下这个C8故障代码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C:
电机转动时,霍尔线输出信号可以用万用表的频率档测量。

网友D:
个人建议,查一查电路板与电路板之间,各连接件之间的接插件,。。。。。有时或许有效。

网友E:
很明显必须换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这个C8故障代码代表什么意思

是驱动板与电脑板通信故障,
现在就不明白到底驱板有问题还是电脑板有问题(都买的旧板),或者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转动时,霍尔线输出信号可以用万用表的频率档测量。

这老表没有频率档,电压档就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建议,查一查电路板与电路板之间,各连接件之间的接插件,。。。。。有时或许有效。 ...

接插件相当于都重新插接过了~~~~还是一样结果

想知道,驱动板有没什么办法单独确认检查好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插件相当于都重新插接过了~~~~还是一样结果

想知道,驱动板有没什么办法单独确认检查好坏 ...

你要是有原理图的话,可以发上来看一下,如果没有原理图,那就难说了。
不过一般来说,设计都是模块化的,可能只是给个pwm之类的信号就可以运行了。只不过各种互锁信号什么的要你模拟,有点麻烦,而且搞不好还有危险。还是原来的控制板最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明显必须换主板了。

主板(电脑板)上各按键操作都正常,包括电源开关/起动/功能选择/水量选择等...都有动作,
不会有问题吧? 而且也换过一次:选择水量后起动就黑屏(应该本身就是坏的吧),再换驱动板,
结果还是进水一会后C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有原理图的话,可以发上来看一下,如果没有原理图,那就难说了。
不过一般来说,设计都是模块化的 ...

没有原理图...
象这洗衣机这类板,上下封胶那么厚,修板的概率是比较小的,都以换板为主
现关键是找准故障点所在... 两板都已换过还不行,所以一头雾水了

网友:
搜索C8是通信故障,查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

网友:
不懂,看高手们解答,学习

网友F:
上电,检查驱动板是否有电? 线束端口是否松动或者开裂。(注意安全)

网友:
一台小天鹅变频洗衣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电,检查驱动板是否有电? 线束端口是否松动或者开裂。(注意安全)

想问问,驱动板能单独上电吗?怕弄坏驱动板.

上电的话,该怎么检查,UVW 电压是多少才对?
Rx Rv Vcc Tx插头的电压, G H3 H2 H1 5v S 这个插头的电压?这个就是通信部分吗?

网友:
洗衣机一般是电脑板出问题的多,换块电脑板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原理图...
象这洗衣机这类板,上下封胶那么厚,修板的概率是比较小的,都以换板为主
现关键是找准故障点 ...

封胶的板子,的确没啥修的价值。
但是有很多产品,因为设计问题,坏都是坏在一个地方。所以换了拆机板也不能确定是好的。
电机的编码器(霍尔线) 是从电机输出的,还是在电机外一块小板子上面的?
还有,各种排线,就算封了胶,也要用万用表捅开胶捅进去测通断,插上排线测pcb上的点到点,不是测排线本身。

参考:
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 ... 46/info-3204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