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捡只超迷你智能手机,拆来看看

楼主(2019-06-11):
论坛中,稍为搜索了一下,没有找到相似的主题,所以发本帖。。。。。如有重复,请删除 。

方寸 大约是 89 x44  x 9

屏幕,都被扯断了

  主板的背面

一头

尾部

头部

拆下电池

前后对比,后壳上的是美纹胶粘的,本身没那么脏。

SIM 卡槽掉了。micro USB插座松动了,,,,,但插电脑上,动一下usb头,还能从设备管理器到看到 MT65xx Preloader 字样的设备 。

根据网上查询的 新机价格300+。CPU 是 MTK6580 。8G ROM、1G RAM 。 电容触摸屏                                    2.54英寸  240x432像素、有WIFI、有蓝牙(没有耳机孔),摄像头 前置300万像素  后置500万。

屏幕能搜到1家,价格估计200 。  从价格上没有修复的价值了。但从配置上,又有点玩头。

有什么用途呢 。。。。。屏幕不想换。

~~~~~~~~~~~~~~~~~

网友:
做U盘最合适,没啥利用价值,安卓盒子还能搞个下载机之类的,这个是完全没价值

网友A:
不管是几千块的华为,还是炸了的三星,或者是几百的红米,那怕是十几年前的诺基亚
都可以拿到我这换菜刀换剪子,换不锈钢盆。

苹果的不好意思不收,因为我怕海军们说我不爱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几千块的华为,还是炸了的三星,或者是几百的红米,那怕是十几年前的诺基亚
都可以拿到我这换菜刀换 ...

就服你!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几千块的华为,还是炸了的三星,或者是几百的红米,那怕是十几年前的诺基亚
都可以拿到我这换菜刀换 ...

这样来说,我最不喜欢高通的功耗墙,不过换了兼容电池后,可以把早期华为高通手机,变成发烧手机不降频,温度墙消失的原因是,兼容电池没有温度传感器。也不喜欢三星的OLED显像管频闪现象,和烧屏问题。最希望小米9可以像中兴那样,做一个MTK的小米9mini低配版,用天马公版液晶屏,万一摔裂几百元换一块屏,运存4G和16G的MLC内置存储。

网友:
山寨果子,电子垃圾,改u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