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蘑菇灯坏了

楼主(2019-06-12):
家里的LED蘑菇灯坏了,应该是恒流电路坏了,能修吗。

网友A:
一般是led坏了,短接坏的试试。

网友:
认同沙发的看法,  led更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led坏了,短接坏的试试。

回去查查看

网友:
很可能led坏了,你就算换了灯珠,不是同一批 老化程度也不同,很快接着其他灯珠也会坏,只能买进口灯珠灯板换上稳当,现在便宜的都是铁支架,寿命堪忧

网友:
用万用表的 二极管档位每个灯量一下,,好的led会亮的

网友:
我家的LED也坏了,貌似LED寿命不行,珠子总是会坏

网友:
LED能亮,驱动就没坏~灯珠坏了,检查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