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海力士的官方降级片Dynet,很罕见的闪存,论坛首发

楼主(2019-06-12):
14年7月左右捡到了一个MP4,带摄像头的那种,主控是RK2726好像,但是不能开机,屏也碎了,于是就拆了闪存下来,但是这个闪存我也是头一次见

就是这货 Dynet  D27UBG8T2BTR

刚开始我以为是山寨打标,就丢角落好几年,最近整理了一下装闪存的小盒子,又翻出了这货
仔细看看字体和命名方式,跟海力士极为相似
但海力士应该是H27开头,但这个却是D27开头、

Flash master查不到任何信息

闪存精灵倒是有结果,而且能对的上、

但是产品类型为 降级品

海力士居然也有跟美光SpecTek一样的次品处理公司!

但是市面Dynet非常少见,这个闪存我用2246EN测试架看了一下,识别到的型号是H27UBG8T2BTR,坏块数是7、写14读41

网友:
这速度,上USB2.0的板子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速度还是可以用的,没问题
像我就弄了一些这种小容量跑Memtest测试,跑的时候不能拔U盘,否则结果无法保存

跑一次差不多小半天,所以需要一直插着

性能都是浮云,不是什么情况都需要几百M的读写

像我贴了3个2246EN U盘后,就再也没什么想法继续玩这种类型的U盘,太烫。能跑到70度(CDI读取的温度)

网友:
我见过这个,一直以为是黑片自己打的标,原来是官方降级片啊

网友:
降级片能用
我IS903 配16g的片子
读75写入35 就乎用

楼主:
这是单片4GB 1CE 的片子,读41写14,还要求什么呢....在MLC里相对算快的了

网友:
这个早就有了啊,现在反而少见了。当年台电喜欢用这个。

网友:
原来在论坛买的一个联想16G的也是这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单片4GB 1CE 的片子,读41写14,还要求什么呢....在MLC里相对算快的了

我也有,当时不懂,不然就换了,买后掉盘丢数据一直放那没用过

海力士片都漏电,这个更没办法用了

网友A:
我也有一个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3583

就是放一段时间,U盘就会重置,需要重新量产才能使用。
今天就在量产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3583

我那个是慧荣主控的,那货量产必须要正品的量产,不然就降容,不过量产完跑数据校检还是有随机的坏道,直接存点不重要的数据扔角落了,不过这么久都不用量产,只是里面有几个文件损坏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是慧荣主控的,那货量产必须要正品的量产,不然就降容,不过量产完跑数据校检还是有随机的坏道,直 ...

降容量就是把有缺陷的块屏蔽掉了,我就是靠减少容量来避开坏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降容量就是把有缺陷的块屏蔽掉了,我就是靠减少容量来避开坏块的。

问题稳定吗?,16G的只能开8G没意思了。

网友:
这片子一点不少见啊,特别是出现在08-14年的山寨储存卡和mp3 mp4上面,我睡一觉,明天给你上图lga版本的,这丫丫很诡异,明明标号是8GB结果只能开4GB,多1bit都不行。。。。。简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稳定吗?,16G的只能开8G没意思了。

短期使用没问题,长期使用就不一定了。

网友C:
睡醒了。。。。。。上图上图。。。。。。

网友:
这货的容量是按照下面的数字算的吧,我这盘是2颗组成16G的,美帝良心想的盘,主控用的感觉有点奇葩。

网友:
这个F我13年的时候买的台电U盘就是这个颗粒,属于MLC。还是IS916主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睡醒了。。。。。。上图上图。。。。。。

这就是4GB的呀,BG=32G/8=4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