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设备上的两块ICL7135竟然不同?

楼主(2019-06-12):
拆一个电力设备,上面两个表头,用的都是ICL7135驱动数码管,但是有一点不理解:为何不用同一厂家的7135?有什么讲究?

第一个表头,带H logo的ICL7135CPI。

背面的数码管3位

第二个,前面一朵小花,ICL7135CN

背面数码管4位

这两个7135到底有何不同? 这个是同一设备并未维修更换过,所以应该是厂家有意为之。但实在不知具体原因,望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拔出来看看管脚,不出意外两个都是回收器件。

网友:
是两个厂家出的。
可能是采购不同批次的,也可能不同商家采购的。

网友A:
第二个,,,亏lz能想出来那是一朵花,我想了很久没想到德仪那个图标像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亏lz能想出来那是一朵花,我想了很久没想到德仪那个图标像什么 ...

德州的地图。

网友:
德州仪器这个好东西啊,可以做个四位半数字电压表。。

网友:
可能是有过维修,换过芯片吧!

网友:
换过芯片吧!

网友:
不是小花,那是德州扒鸡

网友:
单片机不错,如果没有保密熔丝的话,可以试试编程刷入改制表头。型号跟手电筒的7135线性稳流芯片,正好碰在一起了,只是AMC7135过热保护是降电流做得比较好,其它的手电7135有不少是过热断电重启保护。

网友:
本来就没有焊在主板上的啊,,要换个厂家的不就是一秒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