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这啥颗粒?在JMF608上拆下来的

楼主(2019-06-12):
在JMF608上拆下来的 @perter

网友A:
应该是BGA100的EMMC,内部flash 引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BGA100的EMMC,内部flash 引出的

这个怎么植球?

网友:
昨天回帖的时候不是说这玩意叫clearnand吗?新闻稿中说兼容bga100,但是根据现有拆机的资料,主控板上的并没有用到bga100必要的引脚,可能是从那一排焊点中印出来的,至于怎么植锡,你先把bga100植好贴到U盘主控板上能不能开卡,如果不能也就没必要折腾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4005
https://www.chinaflashmarket.com/Product/Detail/Embedded/10094
http://www.elecfans.com/consume/6245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