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山寨VOOC充电器用的什么方案

楼主(2019-06-12):
如题,我在我们这边的一家手机店买了号称支持VOOC、9V2A的充电器,拆开看了下做工惨不忍睹,但是拿OPPO R11ST手机和小米4C手机都能识别,这种充电器安全吗?

网友A:
做功还好吧,该有的都有,看起来很可能是单片机处理协议,不是协议芯片,成本比协议芯片高那么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功还好吧,该有的都有,看起来很可能是单片机处理协议,不是协议芯片,成本比协议芯片高那么一点点。 ...

大佬,那我买的这个充电器有保护电路没?感觉像高低压非隔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那我买的这个充电器有保护电路没?感觉像高低压非隔离。

高低压是隔离的,不过EMC(电磁兼容)应该不合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低压是隔离的,不过EMC(电磁兼容)应该不合格的。

那么这个充电器有一定几率会放烟花?如果这样的话我还是去买个原装充电器压压惊(手机专卖店)。

网友C:
单片机模拟的协议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模拟的协议识别。

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这个充电器有一定几率会放烟花?如果这样的话我还是去买个原装充电器压压惊(手机专卖店)。 ...

手机专卖店也不一定是真的。一定要去正宗的专卖店。。

买个绿联的充电头或者买个真的小米排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