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203和UT204A有哪些区别呢?

楼主(2019-06-12):
      最近想买个直流电流的电流钳,看中了这两个型号,有什么区别呢?有了解的吗?

网友A:
官网有产品介绍,但说句不好听的,如果看不懂的话最好别拿万用表当玩具更不能当工具,安全第一,很多危险是看不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产品介绍,但说句不好听的,如果看不懂的话最好别拿万用表当玩具更不能当工具,安全第一,很多危险是 ...

我买的是UT210E体积小巧,直流精度也不错,看了一下价格。203 204 的价格都赶上以前210e的价格了,还是建议买210E,可以到咸鱼看一下,在有的商家还能找到200块钱左右的210E的表。

网友:
这两个表功能互有取舍,电流量程比较大。适合测两大电流。用到强电大功率测量比较好。缺点是小电流精度一般。如果主要用到小功率测量,推荐UT210E外形小巧。只是这两年价格上涨太快。建议去咸鱼看一下,也许有200元左右的表可以淘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UT210E体积小巧,直流精度也不错,看了一下价格。203 204 的价格都赶上以前210e的价格了,还是建 ...

不量大电流的话210e的确是首选,各个档位误插220v市电都不会烧表。安全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