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推荐一个现成的ssd

楼主(2019-06-12):
由于我不了解ssd的各个牌子性能之类的,我现在想装一个新电脑给老婆女儿他们日常使用,系统盘想用ssd的(现在用的办公电脑还是机械硬盘的十年前机器),目标是系统盘空间够win10就行,麻烦论坛朋友推荐牌子型号,目标是耐用,速度我可以接受机械硬盘win7的。。。不过现在win10的不清楚。

网友A:
三星,东芝,西数,其他什么什么亲儿子、私生子、领养子的都不推荐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三星,东芝,西数,其他什么什么亲儿子、私生子、领养子的都不推荐

哦,还有因特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还有因特尔

现在存储芯片生产的西数有自己的芯片?

网友:
喜欢买现成的人不会来这个论坛,多数在贴吧牛逼嗡嗡,既然都来到数码之家求教了,授人之鱼不如受人之渔,找到坛友做的那种,顺便把开卡器也卖给你,就提供你这块盘的开卡软件和视频,论使用寿命来说,绝对比市面上任何一个牌子都强,自己给自己保,坏了就重新开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存储芯片生产的西数有自己的芯片?

西数收购闪迪了

网友:
300多买了桑星256好心疼

网友:
好用省心的话intel的905P/900P/800P/760P/660P,三星的970PRO/960PRO/970EVO/960EVO之类都是不错的。
要讲性价比的话东芝/镁光之类也可以,国内那些什么联想/七彩虹/朗科之流还不如入二手的

网友B:
不是杠,最好的还是自己会做固态,会焊接会开卡,2246EN+正片MLC,SATA跑900 1000分都是小意思,还不会掉速,
NVMe呢,现在流出了2263XT 2262等固件工具但是好像没人会开...(我也不会)

就想楼上说的,最好的还是会自己开卡,自己给自己保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杠,最好的还是自己会做固态,会焊接会开卡,2246EN+正片MLC,SATA跑900 1000分都是小意思,还不会掉速 ...

2263XT开卡,和2246EN一模一样(基本没太多差异,只要选择正确的FLASH型号,并且固件支持这个颗粒就可以)。早期版本选项少,后期版本多了一些选项

玩SSD,目前还是MLC好,NVMe SSD除了顶级的都会掉速。就算不掉速的,也得主板支持才能用,其次温度非常高

这个是开卡界面

目前看了下市面流行的板子,VccQ都是1.2V了(以后新出的颗粒,可能就是1.8V 1.2V双电压范围了),而且大多数都是公版设计(DC部分)。只有少数板子不是公版设计,当时我还特意从淘宝买了4片空板研究了一下(1片10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263XT开卡,和2246EN一模一样(基本没太多差异,只要选择正确的FLASH型号,并且固件支持这个颗粒就可以 ...

拉倒吧,除了工厂,这坛子里估计都没人会开2263XT,这工具都流出来大半年了,我自己买了一个2263xt的台电,研究了几个通宵都没搞出名堂,什么转接卡,什么PCI直插都不行,IDE AHCI,虚拟机,都试过了,认出来开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拉倒吧,除了工厂,这坛子里估计都没人会开2263XT,这工具都流出来大半年了,我自己买了一个2263xt的台电 ...

就是PCI-E直插就可以开,没有任何特殊的。你说的工具是老版本,我的这个是新版,你看版本号就知道。我开一个截图给你瞅瞅,没忽悠你,没任何特殊的
另外我补充一下,你之前开不了,可能是你的颗粒不是B16的,现在网络上流传的版本(SM2263XT_MP_R0320A_B16_FW_R0222B0_RDT_R0320A),我也开过的,确认可以开的,固件没问题,我的颗粒是Micron,512Gbit,MT29F512G08EEHAF(B16A)(SM2263XT)

后来新版的,B16\B17的固件都有了,都可以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拉倒吧,除了工厂,这坛子里估计都没人会开2263XT,这工具都流出来大半年了,我自己买了一个2263xt的台电 ...

开卡前的SSD,版本是R0515A0

开卡后,是S0318A0

这个是开卡参数,实测调节Flash Clock基本没什么用,测试出来的性能是一模一样的,默认是325MHz。我的这个板子是1.2V的VccQ

这个是开卡过程的截图,很快的,一会就搞掂

网友C:
不需要买成品,淘宝就有人卖2263XT的板子。75块钱(我之前记错价格了),这个可以4贴BGA 132(不支持四贴152,焊盘空间不够)

目前B16\B17基本随便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拉倒吧,除了工厂,这坛子里估计都没人会开2263XT,这工具都流出来大半年了,我自己买了一个2263xt的台电 ...

你开不开是电脑问题,不过我手上颗粒也不多,只有光威白片B17,2258XT太慢所以上了2263XT了,悄悄告诉你这货挑主板,不是什么PCIE都能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买成品,淘宝就有人卖2263XT的板子。75块钱(我之前记错价格了),这个可以4贴BGA 132(不支持四贴152 ...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sata盘推荐闪迪3D至尊版,英睿达mx500这两款相对西数蓝盘和三星860来说性价比更高。
nvme推荐半速的西数SN500和全速的海康威视2000PRO,同理性价比较高,用的颗粒都是正片或原厂颗粒,保修也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