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寂春电气]废旧电子镇流器改造直流电源

楼主(2019-06-12):
想必大家都有不少闲置的电子镇流器吧!这些镇流器板子通过简单的改造,可以将它们化身为开关电源,给一些小电器供电,实现鸡肋利用。
常见的电子镇流器:

拆下电感线圈:

取下铁氧体:

线圈上绕3圈玛拉胶带:

用较粗的漆包线绕线,绕完一层后留下抽头,再绕一层,装回铁氧体:

用玛拉胶带固定:

焊接引线:

绕好玛拉胶带,做好外侧绝缘保护:

线圈重新装回镇流器板子,接上全桥整流滤波电路:

短接灯管一端:

接上220V,输出电压9V左右,适合路由器供电,可以一次带好几个设备,少占插座:

网友A:
再写清楚一点,灯管短接一端是哪一端,变压器到整流板3根线是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写清楚一点,灯管短接一端是哪一端,变压器到整流板3根线是怎么接?

灯管短接不连电容的那两端(也就是有电压输出的两端),线圈首尾接肖特基整流管1、3脚,2脚和抽头并电容作为输出。

网友:
全波整流,变压器二次侧线圈应该双线并绕才对吧?

网友:
1、大概率炸开关管。
2、大概率磁芯很吵。
3、随着负载变化电压变化较大,稳定功率范围很小。

网友:
办法不错,等有空试一下我的旧镇流器,或许排上啥用场。

网友:
就是节能灯电子变压器的原理
输出波形差,杂波多,而且,没有反馈,输出如何,全凭“革命的自觉性”
用用即可,真正精密贵重负载,别往上接

网友:
变压器参数合适的话可以做到输出短路不爆管,空载电压升高不明显,而且有一定的功率。代替工频变压器没问题的。不过整流后用的话要加一个电阻做最小负载。完全空载犹豫输出有间峰,电压会逐渐上升,可能会爆电容。

网友:
这个不适合做路由电源,用来做白光电源还是可以的,不过得用40W日光灯的镇流器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