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光伏逆变器,略去型号,大家看下,做工还是非常不错的

楼主(2019-06-12):
外观信息略去,只看内部,直流,升压,逆变,检测非常条理

看屏幕就知道哪家了

2路mppt

4颗vishy的薄膜电容,比点解寿命更有保证,价格也昂贵

型号

逆变驱动三相机,3个全桥

交流检测

并网继电器

输出emi

对外输出全部隔离

接线端子

预留模块

液晶跟dsp

这个是dsp

涂了三防漆

背面

桥驱动板

4颗功率器件,没拆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这一定是强迫症设计师做的
等牙膏

网友:
这打胶打得有意思

网友:
这已经是国际范水平了。哪个牌子的?透露一下。

网友:
楼主也太强了吧

网友:
做工非常好!国货就应该这样!

网友:
不是不能、不想设计、制造出优秀产品,很多时候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

网友A:
华为在光伏逆变领域也很强,一般人都不知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在光伏逆变领域也很强,一般人都不知晓。

光伏要想有发展,要量产出更高效的转换材料才行,其实电网还排斥这种不稳定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为在光伏逆变领域也很强,一般人都不知晓。

应该多开发一些,多功能可调车载静音逆变器,可以给落地扇手动变频调速。以前华为通讯弄的比较好,只是麒麟950的新手机还是太贵。

网友:
别的看不懂,只看见一只法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多开发一些,多功能可调车载静音逆变器,可以给落地扇手动变频调速。以前华为通讯弄的比较好,只是麒 ...

华为的逆变器我见过,用料非常好,还是无风扇的,直接全部铝壳散热,效率应该很高。整个都是防水的

网友:
这玩意做工的确不错,不过光伏发电效率不高,投资买设备等回本了光伏板都老化了,而且光伏制造污染太大不环保,所以光伏发电没什么市场。

网友C:
纯正玄波吧?弄个12V的放车里多好

网友:
高级货,谢谢分享,等牙膏

网友:
谢谢分享。。。。好漂亮的鸡鸡。。。。。

网友:
不错,很漂亮的产品!!

网友D:
什么牌子也没说?至少给大家一个选购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牌子也没说?至少给大家一个选购参考

用的话,选阳光,华为,固德威,谷瑞瓦特,科士达,锦浪等大牌子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正玄波吧?弄个12V的放车里多好

并网的,必须纯正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