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花了一晚上,做了个PCB,51学习板。

楼主(2019-06-12):
平时工作,接触最多的是伺服电机,运动控制器,偶尔写PLC,单位有专门的程序员,写C#的。
当然,工作中总是要学习的,单片机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就是用的很少,C语言忘得差不多了。最近想捡起来,很多小事情并不需要用PLC+触摸屏。
所以做了这个小板子,不需要跑马灯,也不用数码管。主要是学习1602和I2C总线的,这是一点都没用过的,弱项。
6个按键代替传感器输入,LED亮了就代表输出,程序成功了就可以加光耦三极管之类的接电磁阀继电器啥的。学习替代一些PLC.
电压输入有个7805,所以12-9V都可以,理论上直接接24V也可以的。
原理图和PCB见附件,有用的到的可以下载,可以随意更改使用,能力有限,又是新捡起来的,发现有错误的,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A:
电源部分换吧,7805输入电压太低,压差大发热也大,工业场合不适应,起码上个LM2596,在不济用LM317也行。

网友:
谢谢分享,自己玩一玩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换吧,7805输入电压太低,压差大发热也大,工业场合不适应,起码上个LM2596,在不济用LM317也行。 ...

多谢,这个是学习板,自己玩的,真要工业用,肯定要测试各关键点电流,器件温度,还要加保护措施的。我得给他单独上电源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个是学习板,自己玩的,真要工业用,肯定要测试各关键点电流,器件温度,还要加保护措施的。我得 ...

我们公司就有标准的单片机模块,和这个类似,经过多个版本的迭代,输出是大功率晶体管的,输入是光耦。其实你可以参考国产的板式PLC。

网友:
其实, 建议换15的单片机

网友:
可以 ,非常好。继续努力。

楼主:
免费打烊的板子回来了,尺寸有点小,布局紧张,1602屏幕不大,PCB挺大的,设计的时候没1602实物,大概预留了点,还是小了。和边上的LED有点干涉,还碰到一点点串口的铁片。只能委屈下,翘屁股吧。这样就没问题了。
换那种长针可以拔插的座,就没问题。凑合用玩吧。
捷配打样的,我认证通过了,每月2次免费打样,包顺丰。
告诉你个小秘密,通常做5片,他会发6片给你。。。